[家电] 谁有微风扇拆机视频或者过程

楼主(2023-07-06):
家里微风扇噪声变大了,想拆机看看

网友:
用神油WD40喷一下试试

网友:
我家好几个,我床上挂着两个,书桌上挂一个,儿子床边用个挂烫机把个吊扇绑成落地扇。这东西吊着的不能横着放,否则声音就会变很大,另外就是上面的弹簧部分。
这东西拆也好拆,一把改锥的事儿

网友:
把你的几扇照片发上来,大家帮你,不然谁也不知道你家的那个是什么样子的,不太好出主意

网友:
神油WD40喷一下  基本解决了

网友:
有好多种结构,早期没轴承,异响后只能加润滑脂。后来不少像中联,有滚珠轴承,多数卡入难拆修,少数像迦密山去掉螺丝,很容易取出滚珠轴承弹簧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5371968670486392251

网友:
一瓶神油WD40解君忧愁,一瓶不行就2瓶

网友:
不想拆,一般就是液体i润滑油,就行了,,拆开就是固体润滑油了,,就是润滑脂

网友:
噪音大,就是缺少润滑油了。

网友:
微风扇那不就是几个螺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