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如何制作一个SM2246XT MLC颗粒的G2版型固态U盘

楼主(2023-07-06):
第一步,可以在淘宝或者咸鱼购买物料,拆机主控一般几块钱一个,手残党建议买植好球的(询问好卖家),新的G2空板子大概三十多一个,MLC一个128G的大概三十多,(我买的东芝的0DDL),注意在买闪存的时候要查看主控支不支持,可以在这个网站查询https://www.flashinfo.top/FlashInfo

第二步,先焊接主控,注意第一引脚,不知道可以问板子卖家,主控焊好后要先找盘。打开2246XT量产工具(网上挺多的可以找找),先找盘点击SCAN DRIVE,看看上面是否出现蓝色字样READY和左下角的1024MB容量,这是主控容量,有的话说明能够正确识别到主控(但不一定真的焊好了)。

如果最后查看到的FLASH ID不对也有可能是主控没焊好或者主控坏了,也有可能FLASH问题或者板子问题,需要一一排查

楼主:
放张参考图,也可以在磁盘管理看看是否出现1GB的容量,如过找不到盘要短接ROM上电,注意是短接着状态上电,找到盘后就可以断开,可以用镊子,或者导线短接,如果开卡的时候还是短接状态就会开不过(G2的U盘在最下面两个孔),其实制作SSD也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焊接FLASH闪存也是一样要注意第一脚,先从F1第一个位号开始焊,焊完后查看FLASH ID,点击量产工具刚才的界面1024容量那里,查看ID也可以从上方网址查看ID不对的话可能芯片,也可能主控虚焊,加焊就可以,如果坏了比较麻烦,吹的时候不要温度太高  我一般风枪350°左右。下面放几张参考图

网友:
不行 你这个太不行了

网友A:
依据我的个人经验,15nm的0DDL不是太适合上2246,包括xt和en,可能会大量涨C3,放一段时间可能会掉速。

2246建议选19nm的东芝或闪迪颗粒,会更稳。

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楼主:
第四步。焊接没问题后到设置界面了,点击PARAMETER进入设置,点击EDIT CONFIG,密码两个空格,SMI的都是一样。详情设置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据我的个人经验,15nm的0DDL不是太适合上2246,包括xt和en,可能会大量涨C3,放一段时间可能会掉速。

22 ...

谢谢提醒,这个我也不了解,感谢

楼主:
最后看smart信息和RDT结果都如下图显示,因现在盘不在手上,没办法做演示了,最后回到开卡界面开始即可,有什么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FLASH闪存也是一样要注意第一脚,先从F1第一个位号开始焊,焊完后查看FLASH ID,点击量产工具刚才的界 ...

0DDL是4CE的,这里少了一个CE,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0DDL是4CE的,这里少了一个CE,没焊好?

不是,这个图是我随便找的一张做参考的,我做好的那个盘带走了 ,没拿过来

网友:
1、新手焊2246XT 小主控有点难度,建议买焊好主控和桥的板子,循序渐进,以后再焊;
2、15nm的芯片好的不多了,建议首选19nm 的0DFK;
3、好芯片不用跑rdt,需要跑rdt的没有好芯片,跑了也用不住。
4、不建议买国内杂牌ssd拆芯片,散片更不靠谱了,你不知道用了多少遍了

网友C:
新手往往都是意志不那么坚定,不敢下本买好东西,往往被不好的原材料吓住了。新手就要买好东西,先把原材料这方面因素搞定了,不要先否定自己。以上是我的感悟,开始是拆垃圾做垃圾,浪费生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往往都是意志不那么坚定,不敢下本买好东西,往往被不好的原材料吓住了。新手就要买好东西,先把原材料 ...

是的,虽然带主控的板子贵点,但是省事

网友:
忒好,还有13楼说的:拆垃圾做垃圾,浪费生命啊,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据我的个人经验,15nm的0DDL不是太适合上2246,包括xt和en,可能会大量涨C3,放一段时间可能会掉速。

22 ...

怎么判断。什么主控用什么样的颗粒。能说一下,经验吗?

网友:
这个g2版的46xt板子质量如何?有没有哪位使用时间长的?现身个说法。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打算自己做了,直接买一个吧,做这个没什么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