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没有装了隐形防盗锁的前辈大侠?

楼主(2023-07-06):
储藏室 其实都是放些杂物。换门感觉太高调。想装隐形防盗锁。就是可以用遥控器开锁的那种装到门内的防盗锁。

有前辈来讲讲?

网友A:
  淘宝上有卖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卖的  ……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以前我也想买来装一个,看了一圈,还没有自己做的好。网上卖的,出故障打不开了,得在门板指定位置钻孔,再开锁。我的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效果如何?

有专门的手机蓝牙开锁拉钩,粘贴在旧门锁旁边,手雷式的挂钩套到门锁拉栓上。

如果原本没有锁,也不想开槽。那么有一种抽屉IC卡锁可以用,用电池的。

如果感觉强度不够,也可以标准ic卡锁(老式锁体),不要锁芯,感应器打个小孔固定到门外。如果门不厚,粘里边也可以,2cm肯定可以读卡成功的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1个问题。只在门内装锁,,要是时间长了,里面的电池没电了,或者故障了。。怎么打开门?

网友:
越简单越耐用,别想搞什么手机阿 指纹开锁。改个通用门锁,坏了还有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手机蓝牙开锁拉钩,粘贴在旧门锁旁边,手雷式的挂钩套到门锁拉栓上。

如果原本没有锁,也不想开 ...

你说的拉钩产品好像很少,比较难找。 不过蓝牙控制模块倒是挺多,要自己加个电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拉钩产品好像很少,比较难找。 不过蓝牙控制模块倒是挺多,要自己加个电磁铁
...

多。关键词“蓝牙老式门锁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