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简单的组装插线板

楼主(2023-07-06):
找到一个全新的但是吃灰很久的公牛牌插线板

公牛的插线板做工还是不错的,家里的插线板很多已经老旧了,于是把它利用起来
三孔的,孔数不多,但是实用就好,
计划用来给餐桌上引电,比如涮个锅,煮个寿喜烧,烧个小铁板烧什么的

背面,有公牛的防伪贴

铭牌:最大电流10A,最大功率2.5
而且人家明确标注了这是不带线的型号

插线板的一端,有个专门的盖子,打开来可以方便接线
这种设计不用将整个插线板都拆开

于是买了一条1.5m长的3芯电源线,1.0平方毫米的铜线
掂量掂量还是挺沉的

插头上标有交流250V 10A字样

线皮上标记3*1.0mm2

插线板的接线盒盖上,标记有剥线长度,铜线保留长度,非常方便

按图做好标记,截线剥线就行

这个线应该是货真价实的,看起来没有偷工减料

线头搪锡处理后接入接线端子,拧紧固定片

盖好接线盒盖子,拧紧螺钉,完工

做好的插线板一定要测试一下,拿去厨房,接个电水壶试试,
这个电水壶的功率是1800W的,线没有发热,对此表示满意

完工,收获新插线板一个

计算成本:插线板(剩余物资),¥0.00元
                三芯电源线,¥6.50元
合计:¥6.50元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新国标的插排,安全性好了很多。

网友:
母牛还挺贴心的,剥皮长度都给你标识出来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不少公牛插排现在买南孚的因为更便宜些。

网友:
不错,若是用白色外皮电源线感官效果更好,更协调。

网友:
不错,可以,帮你点个

网友:
要是有位置再加个开关就更好了。

网友:
我怀疑楼主是来秀书法

网友A:
亮橙橙的线芯,看着舒服,总感觉地线也那么粗有点费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橙橙的线芯,看着舒服,总感觉地线也那么粗有点费材

地线必须粗,甚至要比相线更粗,因为它是负责安全的,在事故发生时,烧断相线也不能先烧断地线。
而相反的是,如果三相负载比较均衡的话,中性线可以细一些。

网友:
简单实用。废物利用。支持一下。

网友:
完美复刻了国标中的错误接线例子:多股软线搪锡后用螺丝固定。锡的收缩率比铜铁大得多,螺丝必定会变松,埋下了定时炸弹,还不如直接焊接。

网友:
线不错,标识清楚

网友:
这个好像是光纤入户盒用的较多的那种,合理利用资源了属于是

网友:
人才啊,接个插排也能图文并茂的写这么多!

网友:
这个接线板的细节做的挺好

网友:
和我家都是一模一样,至少是5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除了不抗日晒风化,公牛的这种不带线插排做工还是可以的,标识清楚,接线方便,我做的延长线也是用得公牛的插排跟插头

网友:
这成品线,怎么看都不止1.5米长,快说实话,成品线到底是多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