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半波信号,怎么测量?

楼主(2023-07-06):
正弦电压信号,半波整流后,怎么测量?是不是需要很高级的表?

网友A:
你要测电压所几乎所有万用表直流挡就行。

网友:
拿温度计测量最准

网友:
接电容,直流档测得峰值,再去算其他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电压所几乎所有万用表直流挡就行。

半波里既有直流,又有交流啊

网友B:
串个无极小电容交流档测交流分量,去掉电容,直流档测得直流分量。 然后算出有效值…
如果你的表本身交流档内部就有电容,那就省事了,或者你的表支持AC+DC功能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半波里既有直流,又有交流啊

半波以后就是脉动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无极小电容交流档测交流分量,去掉电容,直流档测得直流分量。 然后算出有效值…
如果你的表本身交流档 ...

请问,国内哪些型号的万用表,支持AC+DC功能?手持表或台式表都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波里既有直流,又有交流啊

交流有正负交变,直流没有,不经整流是个波动大的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波以后就是脉动直流了

应该有交流成分,好像是什么分解成很多正弦函数叠加

网友:
“正弦电压信号,半波整流后,怎么测量” --- 测什么,多大范围, 啥都不说,明显就是水贴

十万个为什么 和真的问题 之间的差距就是 前者看起来像个问题,实际中基本遇不到。

后面再有回复的就是 “易上当人群”

网友:
用示波器就可看得清清楚楚。关键你要测什么,派什么用?
网上搜一下半波整流波形也可以

网友:
图帮你找到了

网友:
肯定用示波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个无极小电容交流档测交流分量,去掉电容,直流档测得直流分量。 然后算出有效值…
如果你的表本身交流档 ...

又不是交流与直流叠加ac+dc有多大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国内哪些型号的万用表,支持AC+DC功能?手持表或台式表都可。

又不是交流与直流叠加ac+dc根本用不着,光测电压电流普通万用表即可,不用买高价贵的表。

网友:
楼主是比我还小白?

网友(2023-11-06):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就这一个简单电路,

测电流的万用表打到交流档和打到直流档测的值不一样,哪个才准?这个表还是真有效值的,

波形是电阻上的波形,

网友:
半波整流电路都有滤波器不滤波的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经过滤波后就非常接近直流,用普通的万用表都可以测得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