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D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3-07-06):
一台胜利VC890D万用表,
版本号v2.1 2016-11-16

,由于表笔VO座虚焊,导致测量380v交流电烧毁,侧开更换200MA保险,烧断线路链接后上电自检正常,左半圈显示正常

右半圈DC200Mv显示ACma,

2v挡显示二极管测试挡

DC20v显示偶母,

ac750v显示M偶AC200v-2v显示K偶

DC20微安显示DCua,

DC2ma显示HFE,

DC20ma显示4.5M偶

,200MA显示电容uf,

DC20显示00.00UA,

AC20A和AC200MA显示自动AUTO

,AC20ma显示AC00.12MA

楼主:
数据表和正常表一样

网友A:
是不是选择旋钮上的铜片搞错位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选择旋钮上的铜片搞错位子了

没有
和好表对照过。另外测量M0-M5关系也对照

网友:
高压烧表,不好修了

网友:
没得救了,主控坏了。可以返厂维修。

楼主:
芯片挂了,但是能自检

网友:
如果弹簧压片没错,优先考虑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