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目前能用最新的编码是AV1吧,转码速度如何?

楼主(2023-07-06):
想把电脑里的电影都压缩一下,不然马上就满了
E3V3+gtx1070在格式工厂选择AV1转码,速度超级慢,五六秒涨0.1%那种。
想问下现在电脑:酷睿13400或者锐龙7600,软编码AV1速度能到多少?
好像RTX4060能硬编码AV1,但是只换显卡不如换平台划算吧,e3带4060属于狗骑吕布了吧

网友A:
你没选硬解吧?说实话我现在宁愿用CPU软解,效果出来好得多,虽然慢点

网友:
想换平台,直接等下半年,14代intel集显直接支持av1的编码
现在想用,上块太好的显卡感觉亏,你可以弄块intel的独显A380,也支持av1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选硬解吧?说实话我现在宁愿用CPU软解,效果出来好得多,虽然慢点

编码和解码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选硬解吧?说实话我现在宁愿用CPU软解,效果出来好得多,虽然慢点

不是解码,编码可以用h265加速,但是av1太新了,只能软

网友B:
视频编码用Intel的集显比较有优势,支持QSV技术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编码用Intel的集显比较有优势,支持QSV技术速度快

快是快了,那个质量没法看,我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解码,编码可以用h265加速,但是av1太新了,只能软

265硬编效果很差,intel的和cuda的都差,现在小点的片子我都直接软编了,硬编基本没法看,马赛克一堆,当然也可能我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INTEL那个独显卖点就是AV1编码。高清党有买个当实时辅助转码的,便于跨网看片。

网友:
不如买个新硬盘

网友C:
有点费事,不如买个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费事,不如买个盘

同意,最近买了个3.5硬盘盒

网友:
现在才看见你是想吧硬盘里面的片再压缩,你知道成本吗?电费都差不多硬盘空间的钱了。并且压缩比较多的还是明显看得出来细节和对比度的下降。我一般只考虑源码剪切,不考虑重新编码,因为画质会明显降低,不可逆的降低。

网友:
英特尔有开源的svt-av1编码器,x79的双路e5-2651v2都能每秒150帧速度编码1080p视频,用的是avx指令加速编码,不需要借助gpu,需要硬件编码的话最便宜的就是Intel arc显卡,av1压缩率惊人,1M的老480片都能放5分钟,压缩小姐姐非常好用

网友:
重新压缩太费时间,真的不如买个大容量的硬盘。

网友:
买个intel ARC 显卡

网友:
不如加硬盘
或者重新下载

网友:
不是原盘不建议重压,因为这些片子已经是压过的。另外还要考虑到兼容性,X264、X265兼容性是最好的,你说的AV1基本上网上下的片子没见过用这个编码的,很多播放器默认也没有这个解码器吧,播放都成问题。

网友:
我是之前用的公司电脑转码,毕竟这玩意儿都是按天算。AV1以后肯定会普及,它比H265免费。现在我也不转码了,费时间啊等以后升级电脑了再转,买个拼多多企业硬盘划算,便宜,而且电影这玩意儿读写又不多,二手硬盘来存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