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这种门锁怎样调门把手方向角度

楼主(2023-07-06):
门把开启时碰到纱门横杠,需调角度。这锁无中心螺钉,怎么调整?

网友:
内外把手反装可以吗。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感觉不动纱门的话,只能把这个把手割了留一小节,再在这一小节上面竖向增高再加把手,这样把手就比纱门横梁高了
或者直接割了竖向重新焊上去,变成竖向的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感觉不动纱门的话,只能把这个把手割了留一小节,再在这一小节上面竖向增高再加把手,这 ...

你那个办法可以,但工程大,也不美观。

楼主:
最新情况,百度了一下方法,折开弹簧那个定位螺丝,可以调整180度,但把手又碰到门框。暂时放弃吧。

网友:
仔细看,那个洞里有个螺丝。

网友B:
换成球把手。

网友:
换成磁吸的网布门帘不就行了

网友:
好家伙,这个是分左右开的。
放弃吧

楼主:
下一步想办法改成垂直拉手,方法是把定位钉位移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球把手。

把手与盖报配套的,能换吗

网友C:
如果把手竖直向下不害事的话,那么可以修整把手轴套或限位片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手竖直向下不害事的话,那么可以修整把手轴套或限位片来满足要求。 ...

谢谢,原来没看到,己改好了,一样的想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没看到,己改好了,一样的想法。

已发新帖,转轴重新开一卡槽,螺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