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关于sf2281主控 vb1 vb2 vb3 vb4 哪个版本好

楼主(2023-07-06):
目前看到有vb1  vb2  vb3和vb4,但是常见的好像是1和4,哪个大佬科普下具体区别?哪个版本好?

网友:
那必然是vb4,支持完整的aes256,支持的更多

网友:
感觉sf就那样,开卡麻烦,性能一般般,。

网友:
支持2楼,个人sf玩的不是很多

网友A:
这个有啥玩的?不仅开卡难如上青天而且啥功能都没有。比2258 xt差十万八千里。一般碰上都拆完颗粒扔垃圾堆。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能把2258 XT2259 XT琢磨透就行了

网友:
SF对闪存体质要求更高些。DIY开卡性价比最高应该是SMI系列

网友:
玩过VB1和VB4,应该是没什么区别,软件都通用配置也通用,实际用下来感觉VB4温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啥玩的?不仅开卡难如上青天而且啥功能都没有。比2258 xt差十万八千里。一般碰上都拆完颗粒扔垃圾堆 ...

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你拿来有什么好比的,2281的时候58XT还没生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