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如何把范围交流信号转为固定直流信号

楼主(2023-07-06):
在电子制作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才疏学浅,特来请教坛里各位大神。

问题如下:
有一组交流电压信号(0-5v,有可能是0.1,有可能是3.8,如此类推不固定,可以理解为0.1伏-5伏)
想要把它变成一个统一的直流信号,驱动继电器模块使用。(继电器模块要求输入5-30伏直流)

想过一些思路,如,先把信号放大,再稳压,但是波动范围太大,倍数没法确定。
实在是没招儿了

网友A:
全是正电压这也不是交流信号吧,这是波动信号,用运放变成开关信号,运放放大倍率大,不过不知道0.1这么小能不能正常识别

网友B:
先说清楚什么情况要高电平什么时候要低电平。

网友:
先确定多少范围需要输出高电平,多少范围需要输出低电平,然后用运放或者比较器处理就行

网友:
加电感,加大电容与稳压管试 一下。就是按DC-DC去处理。

网友:
用运放做个开环比较强

网友:
先把信号和工作电压区分清楚再说吧,先把信号和工作电压区分清楚再说吧,先把信号和工作电压区分清楚再说吧,

网友:
信号都不固定,驱动个屁的继电器,驱动继电器用单片机输出个稳定的信号去驱动,而不是用乱七八糟的信号去驱动,非得用就上比较器

网友:
应先定一个动作的标准电压值,达到或超过标准值的就动作,未达到的可看成是无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清楚什么情况要高电平什么时候要低电平。

当输入信号为0时,要低电平
当0<输入信号<5伏时,要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正电压这也不是交流信号吧,这是波动信号,用运放变成开关信号,运放放大倍率大,不过不知道0.1这么小 ...

罗氏线圈感应出来的交流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输入信号为0时,要低电平
当0<输入信号<5伏时,要高电平

LM311 精度应该足够了。

网友C:
用比较器或者运放就好了,比较的基准电压设置0.1V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比较器或者运放就好了,比较的基准电压设置0.1V不就好了

问题是,0.1v是交流电,比较器是不是需要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比较器或者运放就好了,比较的基准电压设置0.1V不就好了

想过这个思路,但是需要直流信号,交流0.1不太好整流

网友D:
如果考虑把这个0.1V~5V的交流信号,直接变成驱动信号驱动继电器,简直就是幻想!可不可以考虑用这个当做驱动信号,再用别的电源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考虑把这个0.1V~5V的交流信号,直接变成驱动信号驱动继电器,简直就是幻想!可不可以考虑用这个当做驱 ...

恩,肯定不行,不管几步驱动,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0.1v是交流电,比较器是不是需要直流电

双运放,正负电源供电,两个运放一个正向一个反向,输出加二极管后并联.或者双比较器,可以直接输出并联

网友E:
交流信号??不知道楼主要做的是什么,既然是自己做的,为什么要搞个交流信号再转换直流驱动继电器。信号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信号??不知道楼主要做的是什么,既然是自己做的,为什么要搞个交流信号再转换直流驱动继电器。信号源 ...

罗氏线圈,从变压器点焊机采集的信号,点焊机就是交流电,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