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杂牌排插

楼主(2023-07-06):
多年前买的,当时需要一个长线插排,就选了这个5米长的,用了一段时间后就闲置了,前几天拿出来用,发现不通电,摇晃里面还有异响,拆开看看。

先看外观

近距离看看

背面,16A,真敢标

拆出线,里面都成粉沫了,难怪不通电,地线也是假的。

剪开看下

拆开看看,里面真复杂,异响来自裂掉的老化塑料块

另一面看看,铜条的

量下尺寸,宽3毫米

厚度0.4

来张全家福

完。

网友:
线有点粗啊  是不是铝线啊?

网友:
一看就是铝线,都成粉了

网友:
看样子没有国标的什么事,还是不要使用了

网友A:
铜颜色不对啊,看看是不是铁的

网友:
这种带插头的黄线真的差, 接触过的没有一个好的

网友:
线太差了,换根线带小负载没问题

网友:
铜条拿刀刮一下,或拿磁铁吸一下,颜色太亮了不对

网友:
看线的颜色是铝线。

网友:
没毛用,,大电流,很危险,看见一个和这茬不多的,都全烧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颜色不对啊,看看是不是铁的

是不是纯铜不知道,但是强磁倒是不吸

网友:
十元店产品,各种问题,质量太差了,曾经买了个,里面是灌胶一体化,线材也是渣渣,时间一长就成粉末了

网友:
两个铜条用螺丝拧一块也算一体铜条么?有的是在塑料柱里填个螺栓,有的更过分了,直接尖头螺丝拧上去。时间长塑料老化,全部玩完。

网友:
典型的三无产品。为安全起见不要继续用了。

网友:
扔了吧,万一什么的就不好了

网友:
换一个,用电安全重要

网友:
铝线,害人啊

网友:
这种垃圾千万不要用大功率设备

网友:
电线几年就这个样了。

网友:
这种杂牌没必要用了吧 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