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使用中突然不显示了。

楼主(2023-07-06):
dt9205a,使用中突然不显示了,指示灯常亮。是哪里烧了吗,拆开看有个r57像是烧了,这个r57是什么参数。这表还有救吗,大家指导下

网友A:
指示灯是个什么指示灯?是不是芯片挂了?

网友:
20元包邮的,再买一个就是。

网友B:
好像不是同一厂家的表,元件编号对不上。

网友:
9205炮灰表中的炮灰表,不值得修了,扔了买个旧款的UT890,6000字好用,比你这个好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是个什么指示灯?是不是芯片挂了?

第一图那个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同一厂家的表,元件编号对不上。

感谢

网友:
06年的老表

挂了

网友:
没有必要维修,重新购买

网友(2023-08-08):
网上找找电路图,看着这个坏的电阻像是交流电压档上的。

网友:
可以修,换主芯片7106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外壳挺新的,误测了吗?

网友:
练手,随便换一个电阻试试能行就用,不行拉倒,再买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