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捡到一个收款音箱如何改成用无线网,原音箱有一张移动电话网

楼主(2023-07-06):
捡到一个收款音箱如何改成用无线网,原音箱有一张移动电话网

网友:
改?加模块不如直接买新的来的便宜!

网友:
单纯保留功放电路,接一个3.5口当小音箱用比较简单。

网友:
开机后长按+不放,就可以在4G和WIFI间切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得是个 大工程吧

网友:
这个只发能解绑  可以自己绑上用。

网友:
按4楼的办法试试没准有效。

网友:
这个不好改啊

网友:
还带GPRS模块有点老了

楼主:
漂阉割版的只能利用功放了

网友:
板子都没有看到。

网友:
喇叭不小啊

网友:
动手试试加个蓝牙模块

网友A:
我还以为里面有SIM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里面有SIM卡。。。

有移动卡,已失效了

网友:
没有电路板照片

网友(2023-09-01):
只能直接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