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一块SM2258XT+海力士2D TLC,全盘不掉速

楼主(2023-07-06):
海鲜市场收了一块2258XT坏盘,两个BGA316,带1颗H27Q2TDLQM3R,256G的HY16,应该是2D TLC。主要是看中了BGA316的焊盘,手头有几颗三星的闪存颗粒,这个板子可以当作测试架来用,省得贴转接贴。

看到有论坛的大佬说hynix的2D TLC非常烂,现在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

短接认盘,CE都没问题,跑个RDT试试。ECC40,跑出的坏块数量惊人。

不管它,参考RDT结果开卡,一闪就开好了,速度非常快。

什么?256G的芯片开出了2G的空间?

总共2108个块,坏了1847个,剩下10%也应该不止2G呀?

Benchmark是测不了了,空间不够,跑个圈吧。

不错,全绿,而且不降速!没有骗人吧

遗憾的是这个版本不支持SLC,Option里加了EnSLCMode也不显示Force SLC Mode的选项,没办法测试一下SLC模式下这个烂片的表现。

顺便请教大佬,一般RDT结果中的Max ECC会显示一个数值,表示ECC使用的数据位数量,这个RDT结果里显示UNC,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给老子假牙都笑掉了

网友:
ecc调低点试试

网友A:
UNC表示校验错误,基本就是不可用的意思

网友:
这个型号的海力士不是一般的烂

网友:
这容量可以

网友B:
上u盘应该还能开出满容

网友:
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容量先的自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u盘应该还能开出满容

改天试试,然后向大家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先的自动吗,

是的,容量自动,这么多坏块,我也不知道能开出多少,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C表示校验错误,基本就是不可用的意思

个别是跑rdt时候供电不足导致。

楼主(2023-11-19):
引用 网友B:
上u盘应该还能开出满容

3281提示坏块太多,黑片工具也不行,ECC设为4,想开SLC模式都不行,废得彻彻底底。

网友(2024-08-27):
引用 楼主:
3281提示坏块太多,黑片工具也不行,ECC设为4,想开SLC模式都不行,废得彻彻底底。 ...

这个颗粒3281 开不出来,我试过很多次,3268到是能开出来,不过那速度跟2.0的u盘差不多,烂片海力士

网友:
我以为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