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台singbox圣宝插卡收音机

楼主(2023-07-06):
一台别人不要的插卡MP3收音机,拆开看看。

主角登场。

背面,一根天线,一个电池仓。

电池仓里没电池,锂电。不知道电池正负极。

侧面:电源开关、音量电位器、耳机插孔、TF卡插槽、mini USB充电口。

拆掉背面的6颗螺丝,打开。还好,电池接线有正负区分:红正黑负。

板子。可以看出没有充电控制电路,只有一只2.2Ω限流电阻。

主控A617929,没查到资料。

存储芯片。

天线接在这个芯片附近,应该是调频收音机芯片。三排数字:6035  1562  2SNE也没查到资料。

XPT6871,功放芯片。单声道。

功放的参数、性能及典型应用。

4Ω3W喇叭。

找一块电池,大小正好,极性也对。

开机,卡播放。

按功能键,调频收音机,有频率显示。
试一下,可以响,就不要评价什么音质了,音量电位器有点接触不好,调节时有杂音,量一下,10K单联电位器,等找到合适的换一下,可以当收音机听听。
谢谢围观!

网友:
还是硬芯的那

网友:
拼多17包邮...........

网友:
感觉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然后上家就扔了。

网友:
MP3、收音机功能够用

网友:
拨动开关,旋钮电位器,适合老年人操作。

网友:
听听收音机不错。。。。

网友:
我感觉收音 效果可能差点事儿

网友:
这插卡收音机做工用料还可以机子挺新的

网友:
就这种老手机电池,外正内负。

网友:
LZ 拆解得挺仔细的,功能挺多

网友:
热熔胶点的很有个性啊。

网友:
接口太老了吧

网友:
1、改18650锂电池,2、改成TYPEC接口,符合时代潮流

网友:
这个的声音还可以

网友:
老年人的最爱啊,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