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10年前的密码键盘ZT579-DC0-E10

楼主(2023-07-06):
好久没捡垃圾了,也好久没拆了,这回捡了2玩意,这就开看看,无聊手痒,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从出土现场来看估摸是某小超市收银机使用的,年代久远,线材完全脱了皮

背面相关信息

3下5/2,开壳

电路板真厚实,明眼可见牛屎粑粑一坨,一推排阻,3.3稳压供电

另一方面,空聊聊

这不拆了,应该是1602,排线有12脚连接mcu有10脚,串行还是并行??

再来看另一玩意,出土时有个伸缩带,感觉像头灯,有感觉像是地主家狗脖子上的东西,就扒拉了这回来

拆了,红外感应还是遥控之类的无型号mcu

另一方面,c口和电池

就这样,拆完所有,原样装回,谢谢观看

网友:
密码键盘好评,以前商场刷卡付款时就想能不能搞个克隆货,哈哈

网友:
有红外对管像是感应灯

网友:
银行用的吧?窗口外按密码,确认,还两遍。

网友:
键盘内部的电池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电子垃圾,没啥用

网友A:
键盘还带电池,是说内部有时钟吗,或者说平常不输入密码是显示是时钟?

网友:
银行用的吧

网友:
老式有机械的。后面都是薄膜了。

网友:
上面还带有字母,难道可以输入字母、数字组合的密码?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加密安全键盘,传输数据是经过加密的,防止窃取密码,带防拆保护,内部有一段存储在RAM中的密钥,一旦拆开锅仔片弹起RAM断电密钥就清了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密码键盘,拆开就不能用了,板上有好多防拆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还带电池,是说内部有时钟吗,或者说平常不输入密码是显示是时钟? ...

这是加密安全键盘,看到那几个锅仔片了吗,装起来的时候是被外壳压住的,这种键盘内部都有唯一密钥,存储在RAM中,靠电池保持,一旦拆壳,锅仔片弹起,RAM断电,密钥就清了,系统就不认键盘了,防止非法改装窃取密码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密码键盘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网友:
真的涨姿势了

网友:
没有什么用了吧

网友:
没想到里面还带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