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主变压器匝数的问题,有人拆过吗?

楼主(2023-07-06):
一般电动车充电器主变压器初级绕组有多少匝?主绕组电感大概多少?次级主输出绕组多少匝?

有高手研究过的能否说说?

网友A:
这都不一般吧?变比取决于电源的拓扑结构

网友B:
为什么不自己拆一个呢?第一手的资料,比问来的强得多啊!

网友:
直接拆一个拆开数一数,量一量

网友C:
这个要看情况吧,pwm频率,铁芯材质,mos曲线,初级和次级比例,电压,电流,都是要经过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一般吧?变比取决于电源的拓扑结构

我大概指3842这类

网友:
拆一个,再还原,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自己拆一个呢?第一手的资料,比问来的强得多啊!

目前我手上还没有充电器,只是理论学习中,买的还在路上,呵呵

另外电感可能要专用设备才能量准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情况吧,pwm频率,铁芯材质,mos曲线,初级和次级比例,电压,电流,都是要经过计算的。 ...

就是60v左右的,不用太精确,只是想看看大概在那个范围

网友:
拆一个看看呗,是正激还是反激?

网友:
匝数取决于你用什么磁芯,匝比取决于你的输入和输出电压。

网友: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设计计算是相当麻烦的,各厂商各型号的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是固定的,根据磁芯还有气隙,一系列实测加实验确定的。

网友:
我可以提供一个数据,3842,反激电源,标称48v2.5A输出的,初级绕组电感量约500UH(胜利4080手持电桥,LS模式,100Khz),初级绕组大约17圈(约0.35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手上还没有充电器,只是理论学习中,买的还在路上,呵呵

另外电感可能要专用设备才能量准确吧~ ...

电桥相对准确,还有个便宜的小电感测的相对准的(定性测量没问题),滨江有个电容电感表,还有低至30左右的那个电感电容表也能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们提供的数据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指3842这类

flyback架构,变比在(Vin min*0.5)/Vo

网友(2023-10-29):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手上还没有充电器,只是理论学习中,买的还在路上,呵呵

另外电感可能要专用设备才能量准确吧~ ...

去废品站捡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