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臭鱼上的颗粒靠谱吗

楼主(2023-07-06):
想整个大容量的U盘  臭鱼上的颗粒靠谱吗。

主控3281 或者2246XT的  能稳定吗
手里还有俩3350 或者收俩UFS的片子开也行。
还求站内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3281能吃MLC/TLC/QLC,你可以找一些正常使用的SSD直接拆颗粒转贴到3281上,自己注意下3281最高只能吃4CE,更多的只能缩CE用,2246XT支持的CE多但是很烫而且不支持虚拟光驱软驱加密区等功能,当移动硬盘用就对了,3350是读卡器,一个字:烫

网友:
除非很有把握,否则不去弄它

网友:
你还不如从论坛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能吃MLC/TLC/QLC,你可以找一些正常使用的SSD直接拆颗粒转贴到3281上,自己注意下3281最高只能吃4CE, ...

确实 手里有个3350开的 轻松干到60度

网友:
还是老手机拆吧!拆了还能换盆

网友:
天下的乌鸦都一样吗

网友:
在咸鱼掉坑的论坛熟客可不少呢,一般人还是不要把钱浪费在垃圾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 手里有个3350开的 轻松干到60度

想要低温就3280/3281/3267,想要4K就2246XT+CNC壳,温度从低到高,3350一般不考虑,除非你eMMC/UFS颗粒剩了很多

网友:
咸鱼水深,出手需谨慎

网友:
闲鱼水深不好说,老手也经常翻车

网友:
鱼龙混杂,浑水摸鱼

网友:
感觉可以,不要挑太便宜买就好,U盘,硬盘,SATA盘买了多个,没出问题!尽量买MLC 吧!自己上去看多点就可以理解!

网友:
注意安全,老手翻车也挺多的

网友:
颗粒风险太大,还是买坏盘划算一点,运气好能读出smart看看写入量,运气不好,应该买不到写爆炸的矿渣。
有时候还能买到坏盘里面的好盘。

网友:
有好有坏的!就看你运气啦!

网友A:
想了下,还是M.2 2242配合硬盘盒是最好的方案,速度热量都照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下,还是M.2 2242配合硬盘盒是最好的方案,速度热量都照顾到了

还别说 手里真有一块2246尺寸用2258XT的板底 好的

网友:
翻车的风险是存在的,但DIY的乐趣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放心做吧,入坑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别说 手里真有一块2246尺寸用2258XT的板底 好的

2258XT可以把主控换成2246X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