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点最低的焊锡丝比例是多少

楼主(2023-07-06):
网上买了几家的焊锡丝用我的烙铁不能彻底融化,应该是铅锡比例和我以前用的焊锡丝比例不一样。40w的烙铁应该用熔点最低的焊锡丝了吧

网友:
无铅的熔点高些吧?

网友:
买有铅焊丝,融化后和水一样,自制的中间没有松香,焊接不方便,或者买点锡膏也可以的,熔点200度。

网友:
这种管装的最垃圾了,要买整卷的有铅正牌货,一般熔点180°左右

网友A:
要买正规的大品牌的6337,或无铅焊锡,就可以了,还不能融化,就是你烙铁的问题。

很多杂牌锡说的好听,实际垃圾的很,很难融化,包括某鹿,某虎的“互联网品牌”,当初看中它们的小卷胶轴,用红包买了一些,难用的一批。还好我只要卷轴。

买国内友邦,白猴之类的也不错了,最好能买住友,山崎之类的,贵是贵点,实际用的也不多,我当年搞维修,营业额十几万,一年也用不了1公斤焊锡丝。

不要在乎贵那点钱,用起来顺心才是正道。

我公司在用吉星6337有铅焊锡丝焊丝也不错,价格相对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买正规的大品牌的6337,或无铅焊锡,就可以了,还不能融化,就是你烙铁的问题。

很多杂牌锡说的好听,实 ...

住友 山崎 千住哪里能买到真货呀

网友:
国产友邦、白猴就行,这两种我一直在用。

网友C:
目前用的熔点最低的是138度的千住锡铋银焊锡。淘宝上常见的是178度的锡铋银(还不如用含铅焊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住友 山崎 千住哪里能买到真货呀

担心假货,可买摩帝可的5芯,没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买正规的大品牌的6337,或无铅焊锡,就可以了,还不能融化,就是你烙铁的问题。

很多杂牌锡说的好听,实 ...

偶尔用用,买30克能用三年

楼主:
好点的焊锡丝大概价格,比如30克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点的焊锡丝大概价格,比如30克的多少钱

白猴20克10元

楼主:
有人用过这种焊锡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担心假货,可买摩帝可的5芯,没有假货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
搬小板凳听墙角

网友E:
我上次贪便宜买了几卷焊锡,也是熔点高、焊点灰暗没有亮泽,喜欢那种熔点低有亮泽的。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是天津产的中亚牌子的还可以

网友:
烙铁功率足够,亮泽度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的熔点最低的是138度的千住锡铋银焊锡。淘宝上常见的是178度的锡铋银(还不如用含铅焊锡了) ...

银?还有这个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贪便宜买了几卷焊锡,也是熔点高、焊点灰暗没有亮泽,喜欢那种熔点低有亮泽的。 ...

铅含量过高 一公斤铅10-20 一公斤锡100-200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