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白得一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怎么样

楼主(2023-07-06):
捡了个微波炉变压器铜线的900w,想做个点焊机,不过现在有mos管的,不知两者对比做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
捡了醋,包顿饺子

网友:
变压器的当然好

网友:
变压器的皮实耐艹,网上套件一百多,不贵……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的好

网友:
用变压器吧,就是大重,不经常用就没意思。

网友:
一般效果都不行

网友:
这变压器不错,能干很多事

网友:
微波炉的变压器是可以做电焊机,但不知道怎么做,不懂关注

网友:
最好用两个变压器

网友:
又做大工程

网友:
等待楼主试验成果

网友:
好想法,等待成功。

网友:
变压器的耐用

网友:
铜线的难得

网友:
铜线要自费

网友:
别别别 你想啊 有了变压器还得找配件 配外壳 配手柄 买耗材 然后折腾电池 玩电池就必须买容量测试仪 内阻测试仪等等等等一大堆仪表!大坑!所以赶紧扔了!!为了不让它继续害人 最好是包邮扔给我处理!!

网友:
想法不错,等待楼主大作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