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色LED可以更改顺序吗(13楼已解决)

楼主(2023-07-06):
买了个欧普三色灯,顺序是黄,白,黄白。想改为黄白,白,黄。就是一开全亮。看了一下接线,三根,正极,中间是黄灯,边上是白灯。反面芯片是s4526s,没找到引脚图,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如果黄白直连就只有一档,而且是不是功率也降低了?

网友A:
实际是两路输出,分别接黄组和白组。可以改成一开两路输出,但没有后面的分路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是两路输出,分别接黄组和白组。可以改成一开两路输出,但没有后面的分路输出了 ...

麻烦问下,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
三根线红黑换一下,顺序就变成了白,黄,黄白
直接黄白,我没办法

网友B:
肯定要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改电路

咋改呢?

网友C:
把三根线的顺序调换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测一下黑是负极的话红白对换,改成先白后黄,再黄白。要一开始就黄白,只能红与白或白与红连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从哪里入手呢?

几年前网购LED驱动板,有一开两路全亮的,也有开关次数控制两路分别亮,最后全亮的,发现板子电路可以互改,你可以问客服。好像是去掉一片集成块还是电阻就可以一开全亮。先全亮再分别亮好像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网购LED驱动板,有一开两路全亮的,也有开关次数控制两路分别亮,最后全亮的,发现板子电路可以互改 ...

闲鱼上买的,没客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三根线的顺序调换一下不就得了。

三根线,共正,一路白,一路黄,调序只是白与黄,没办全亮放前面,可能是芯片的程序改不了

网友:
进来不说话看看高手的方法

楼主:
已改完,思路是,色温芯片相当于2个开关,顺序是左单开,右单开,全开,去掉一个开关直连,这样有一路始终是亮的。实际操作,白连芯片输入负极。开灯顺序,黄白,白,黄白。

网友D(2023-09-06):
引用 楼主:
已改完,思路是,色温芯片相当于2个开关,顺序是左单开,右单开,全开,去掉一个开关直连,这样有一路始终 ...

上图看看

网友E:
先把线对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看看

已经改了2个品牌的灯,电路都不太一样,找到芯片输入的负极就行,查一下芯片,输入前有个滤波电容的,这个负极连常亮的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线对换一下试试

对换只是亮灯的暖黄和白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