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人求助:格力fs-3005bg7-wg 落地扇按下摇头键后自动关机,求破解

楼主(2023-07-06):
格力 fs-3005bg7-wg 落地扇,用了几年,近期突然发现按下摇头(风向)按键后,整个机器自动关机。

fs-3005bg7-wg 风扇是全电子控制的风扇。

求破解法,感谢!!!

网友A:
这种风扇很多都是用阻容降压供电,看看是不是电容老化供电能力不足了吧,开了摇头电压降低单片机复位关机了

网友:
最好拍照看看,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降压电容容量衰减导致供电不稳引起关机的。

网友:
摇头的地方阻力变大,板子带不起,加点油,板子上也要换电容,以前修过美的风扇,坚持了10年

网友:
供电能力,按键漏电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很多都是用阻容降压供电,看看是不是电容老化供电能力不足了吧,开了摇头电压降低单片机复位关机了 ...

言之有理,换主板上1UF涤纶电容,立竿见影

网友:
这不是典型的阻容降压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的供电不足嘛,电流减小了,刚刚好只够维持单片机、指示灯和控制电机的可控硅,再加一个摇头电机的可控硅进去,电流就不够了,于是就掉电了。

楼主(2023-10-31):
之前一直将就用,现在天冷啦,开始拆机维修。

板子见图片。

情况就是:

1 只要不摇头,一切就都OK
2 只要一摇头,就立刻自动关机
3 因为是遥控的风扇,所以有指示灯。只要上电后,开机瞬间指示灯比较亮,然后就明显变暗一些,当然,是在不摇头模式下。
4 当中有过几天又突然可以启动摇头功能了,但是能够支持的时间不定,有时候半小时左右就又自动关机了。再后来就又彻底不能支持摇头功能了,一开摇头,就自己断电。

三张图,分别是:正面、背面、整机照片。

背面可以看到上半部是供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很多都是用阻容降压供电,看看是不是电容老化供电能力不足了吧,开了摇头电压降低单片机复位关机了 ...

直观感觉也是这个问题。因为有部分功能正常,遥控功能正常,所以CPU的板子貌似是正常的

网友:
测C6电压呗,此板带市电,带个丁腈手套再测,避免触电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醒,我把板子认真看了下,红色部分就是220V高压部分走线。低压部分是通过一个小变压器降压的,但是高压是走在电源+的线上的。

测量了C4和C6两个电容在上电待机、扇风、摇头三种状态的电压:如下

                                                C6                             C4
待机(上电直接测量)              4.26V                          4.63V
开始扇风                                 2.83V                          3.21V
按下摇头瞬间                          <2.5V                          <3.0V

因为我是用数字表,加之电压后CPU reset 自动关机,所以电压跌落就是一瞬间。

是不是把C4和C6电容都换掉?

网友B:
最大可能是“C3”容量衰减,导致输出电流不足。

网友C:
现在数字表基本都有测电容容值功能,直接拆电容下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数字表基本都有测电容容值功能,直接拆电容下来量

明白,明天就拆了测量。我只管看C4C6电解没有鼓包,1470uF 16V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可能是“C3”容量衰减,导致输出电流不足。

好,明白,我明天拆之前干脆也量一下C3两端AC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明白,我明天拆之前干脆也量一下C3两端AC电压值

一看就是先无脑换C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先无脑换C3

我手里没备件,只能确诊了再去某宝上买备件。

楼主:
跟楼上各位老师汇报下情况:

今天把C3与R2都拆下来量了一下,C3脚太短,加了引线后用插到万用表上量了,表显0.24uF,R2是红红黄,量了是220K。

同时也测量了上述元件在板时候的电压:
C2:226V、R1 24V、R2:224V、C3:225V、D1:2.43VDC、D2:2.46VDC

准备去某宝上买个C3,同容量,但耐压高一点的回来换上再看看。

实在不行就放弃C3格局,去找个小体积5V的开关电源,直接接到C6两端,一劳永逸。

楼主:
找到一个10年前的旅行充电器,拆了外壳,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C3和R2拆掉,给C6用这个供电!也省得麻烦了

网友:
换了以后成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