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星笔记本电脑安装WinXP出现蓝屏

楼主(2023-07-06):
因为有个硬件的驱动只支持XP,所以想找台XP系统的电脑。

家里有个闲置的三星笔记本,配置如下:
装WIN7系统是没问题的。
用U盘PE系统也可以,都可以进入
但是只要装XP系统就会蓝屏,比如GHOST的XP,
重启过了WINXP的界面后,就会蓝屏。
开始以为是这个GHOST XP文件有问题,于是网上找了其它版本的,也是相同的问题。

后来不用GHOST,用SETUP安装的方式,也是一样,复制了一些文件后就蓝屏了。
BIOS里已经选了CSM兼容模式也不行

请问大神,这个笔记本是不是无法使用XP系统
如果确实是,我也就死心了

网友A:
神舟有很多用着正常BIOS,一大堆选项可以看花眼的笔记本,为啥你们都不买,然后还想向这种三星联想HP等等装厂家不支持的系统

网友B:
BIOS里关闭ACPI(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关闭CPU VT(英特尔虚拟化技术),重新正常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里关闭ACPI(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关闭CPU VT(英特尔虚拟化技术),重新正常安装 ...

没有这个选项,这个BIOS很简单,可以操作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舟有很多用着正常BIOS,一大堆选项可以看花眼的笔记本,为啥你们都不买,然后还想向这种三星联想HP等等装 ...

公司有台台式机联想的,好像也是同样的问题。
明天我拍照给大神们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用兼容模式也是XP蓝屏

楼主:
不知道用虚拟机的方式在WIN7下装一个XP行不行
我还没用过虚拟机

网友C:
硬盘模式选择IDE模式就好了

楼主:
这个CPU是支持那个什么VT的。

BIOS里提示安装XP,需要改成CSM,
那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安装XP的才对

网友:
硬盘模式注意一下,原版XP光盘只支持IDE模式,不支持AHCI。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模式选择IDE模式就好了

谢谢,这个BIOS很简单,没有这些选项

楼主:
BIOS里只有这3个选项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BIOS很简单,没有这些选项

五代没有硬盘的IDE选项,那就代表不支持XP了

网友D:
硬盘模式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代没有硬盘的IDE选项,那就代表不支持XP了

谢谢,我也搞不懂,因为看到BIOS里哪里写着用CSM模式是可以用WINXP系统的。

我重试了很多次,都不行,也许真的装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模式改一下

谢谢,BIOS里没有这个选项。
我拆开看过,这个硬盘非常小
固态硬盘,不是常见的接口
忘记拍照了

网友:
5代平台不能安装XP除非修改ACPI驱动,目前最稳妥的方法是用虚拟机,非要用XP的话就去买一张ASRock QC5000M,咸鱼包邮不到100,1.5G四核从XP吃到WIN11随时可以切换

楼主:
终于装上了XP了,

还是蓝屏里那个提示提醒了我,说安装什么文件时按F7可以关闭ACPI,
方法是这样的,首先U盘进PE后,
用软件选中这个WINXP.ESD文件,复制文件
然后重启后,就像传统的用SETUP安装那样复制系统文件,
说实话我没有看到有F7提示,但是我一直不停的再按,
还真有效,原来是复制了一点文件后,就蓝屏了
我不停按F7就很顺利,可以选择安装盘符,然后选择安装到C盘
删除原来的文件,然后很顺利的安装成功了,很高兴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装上了XP了,

还是蓝屏里那个提示提醒了我,说安装什么文件时按F7可以关闭ACPI,

啥情况谁家XP用ESD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