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洁碧WP-450EC水牙线更换电池

楼主(2023-07-06):
水牙线买了差不多五年了,现在基本是一充用一次,拆开看是两颗5号镍氢电池。

网友A:
成品电池组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牙线都用的很少,水牙线就更没用过了

网友:
国产的就很好用

网友:
这种完全没有充电线路的(根本不是镍氢的-deltaV判停,是定压傻充),改成磷酸铁锂能用得更有力寿命也够长。
有一个牙医推荐水牙线,另外一个说牙缝刷更干净,我买了便宜的

网友:
洁碧是水牙线的第一品牌了吧

楼主(2023-09-02):
引用 网友A:
成品电池组换一下就好了

换了个航模锂电池,用了几天结果电流过下把小马达烧了!

网友(2024-08-13):
小众小家电产品,终于找到参考教程了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