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怪的电容:天和CD11B,请问容量多少?

楼主(2023-07-06):
电容顶部好像怀上了,电容上面有“天和”二字,10V1m0?
表测为366uf,  不知它容量应为多少? 上图片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1000uf

网友:
会不会是1000uf

网友:
1000UF的。1m0么!

网友:
1mF换算是1000UF
但是这个电容体积很小
不太像有1mF的样子

是不是虚标的

网友:
1F=1000mF=1000000uF。

法拉,毫法,微法,纳法,皮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1000UF的。

网友:
好像怀孕了

网友:
天和可是老牌子了,当年电子管机里用的很多

网友:
都怀孕凸肚子了,现在测得容量应该比原来的下降了,

网友:
10V1000UF的,当年用MF单位,现在喜欢用UF。老电容。

网友:
随便找个10V代用就行

网友:
应该是1000UF的

网友:
单纯看单位似乎是1000
但体积又不像

网友:
10v1000uf电解电容

网友:
小品牌不靠谱

网友:
说实话,我看上了楼主图中的那块表

网友:
老掉牙的古董,看体积多大,太老了估计有老化,表测不准

网友:
1.0mf,10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