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预开发米沃奇保护板使用BM3451+ETA3000(完结)

楼主(2023-07-06):
继明良保护板预开发米沃奇款。
有个疑问想征求下大家意见。
画着画着PCB突然发现,米沃奇的保护板是不带输出保护的,B-、P-是一起的,这个想问问大家意见加不加输入保护呢?

偷懒不加保护也有好处,直接用电芯最大持续电流,米沃奇工具基本都是机械自带刹车。
加保护的话中规中矩点想不到有啥太多好处!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感觉加个保护好些吧

网友:
期待你的更新,后续我想做此类产品。保

楼主:
很尴尬均衡ETA3000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尴尬均衡ETA3000放不下

空间挤挤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尴尬均衡ETA3000放不下

个人小建议:
1、输出保护不用加,但可以在P端加一个双向输出TVS;
2、均衡板完全可以贴在灯板背面,散热空间也有了;甚至最初做的贴片均衡板直接贴在原装电池散热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小建议:
1、输出保护不用加,但可以在P端加一个双向输出TVS;
2、均衡板完全可以贴在灯板背面,散热 ...

志同道合,明良那个体积大不用考虑,这个米沃奇板子太小了背面还要加粗一条B-开窗,背面放元件是很难了,几乎不可能

网友(2023-08-05):
手里的米沃奇正缺电池,原值保护板贵还问题多,期待你的佳作

网友(2023-10-31):
有低压保护和电池均衡谅好,其它可以免

楼主:
最终就这样了,不知道会不会翻车,省空间大量上了0402封装,电感也为了空间也用了个0806的叠层奇葩。

网友:
如果有改装和一个电池多平台使用,还是要带输出保护,防反接,过放

网友:
期待最终成品

网友:
什么时候能开源出来

网友:
什么时候出成品板,正好有个板子有问题。
好多空焊盘。

网友:
米沃奇电池和主控有两个脚有作用,供电和电池正常

楼主:
板子倒是做出来了,意外也发生了,把仓库盘认成系统盘装了个系统,一开机为时已晚了追悔莫及。扫了下底层数据全0用软件就不回来了!找了个pc3000商家报价1800米真难堪~~~无奈怕是起早了真该给给自己来两个大耳巴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倒是做出来了,意外也发生了,把仓库盘认成系统盘装了个系统,一开机为时已晚了追悔莫及。扫了下底层数 ...

用R-Studio恢复试试,专业的司法恢复软件,以前恢复不了的,后来用这个恢复了一些,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Studio恢复试试,专业的司法恢复软件,以前恢复不了的,后来用这个恢复了一些,楼主可以试试 ...

恩第一时间就是用的RStudio,底层数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