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4G路由器的天线

楼主(2023-07-06):
有个信翼的4G路由器,它的4G天线有两条,我想把天线外接,应该怎么接?
一条天线是三个触点,一条天线是两个触点的。图中圈出来的就是天线和触点。

应该怎么外接?我租住的出租房信号不好,想外接了,拉到窗外去。。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打电话,电信会上门服务,给你装信号放大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打电话,电信会上门服务,给你装信号放大器什么的。

这里有信号,只是上网速度慢,所以他们不会管的,之前也有人打过电话去问过了。

网友B:
打过10000号了,他们说要199元以上的套餐信号不好就可以加室内放大器,坑死了

网友:
信号不好的话加天线效果不大的

网友:
这是外接天线吧

网友:
贴片天线改外置天线

楼主:
我是想改外置天线放到防盗网外面,这样信号就会好一点。出租屋楼距太近。在室内信号很差。放外面好一点。

网友:
建议把这个4g设备套个防水盒直接挂外面,然后用另一个无线路由做无线或有线桥接进屋子。
天线这个建议别搞了,没专业设备效果只会更差

网友:
这种天线似乎很专业的,不是一根线就能提高的

网友:
信号不好找运营商投诉啊

网友:
进来讨论下吧。

网友:
明确告诉你,如果乱改天线的话,信号可能比原来的还差,要不就换一个带独立4G天线的,那个信号绝对是杠杠的,要不就是照着楼上说的干,套一个防水的盒子放到外面去,我推荐去某宝,买那种塑料的防水盒,旁边带一圈密封圈的那种,下面打几个孔,装上防水接头,装上电线,这是最佳方案了

网友:
我把WIFI接收天线用同轴线延长了10米效果很好,你这没弄过

网友:
天线还是不要乱改,可能越改越差

网友:
接线效果会更差

网友:
有专门的外接天线,带线那种,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过10000号了,他们说要199元以上的套餐信号不好就可以加室内放大器,坑死了 ...

如果电信真是这么答复你的,可以录音。然后向工信部反馈。我觉得几天后放大器就给你装好了。保证信号好不是专门为高消费套餐准备的,是平等的,不管是多少钱的套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