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风扇噪声大,电源线绞线

楼主(2023-07-06):
大家看看怎么拆开加油,想要来一次彻底的加油。还有,为什么绞线??

网友:
六个螺丝拿掉,

网友:
绞线应该是启动弹簧不好
【夏凉神器小吊扇是怎么工作的,又是如何调速的,这种设计很奇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5dd8b160de0e2d12de

网友A:
根据自己的经验,铜套轴的电风扇,加什么油也没大用,能坚持一个礼拜就不错了

网友:
把线剪了,拆下来,扔了,买个新的上去,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拆下四个螺丝,敲敲底下部分就应该掉下来了。那三角铁环是挂固定铁钩上的,扇叶一转根据惯性轴也会跟着转。蚊帐上没法固定它不绞线么。

网友:
蚊帐上穿个固定铁钩进来或者蚊帐里拉根固定铁丝,不然绞线无法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的经验,铜套轴的电风扇,加什么油也没大用,能坚持一个礼拜就不错了 ...

我爸喜欢在里面抹黄油,除了渗油没大毛病

网友:
你把那个铁勾要固定好啊,要类钢性那种固定,不要用线绳固定,用线绳固定肯定会绞线啊,另外噪音还大

网友:
吊钩必须硬连接才不会绞线

网友:
换个无刷风扇    。。。。

网友:
扭力启动,穿个固定铁钩进来或者拉根固定铁丝,不然绞线无法避免,轴承滴点油润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