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合并两根棍子(HIOS+OPPLE)再生一根无刷精密电批(开源)

楼主(2023-07-06):
之前先有一根HIOS的无刷电批 拆开了,由于是自动机使用,没有无刷电机驱动板,没办法直接使用,机身全金属,直径38mm。一直苦苦寻找合适的金属管子改装,无奈价格太贵放弃了。

后来由于机缘巧合,得到了OPPLE的灯管,拆了。测了下直径,居然和HIOS 金属管直径一至。遂本改装工程诞生了(原理图和KEIL C51 MCU 代码在最后处)

合并的无刷精密电批功能如下:
1、扭力范围0.02-0.2 N.M,精密扭矩无极调整(原HIOS 机芯自带)。机械离合配和电机驱动,实现扭力自停。
2、触摸控制正反转和启动、调速。唤醒后,方向灯开始闪烁(红反转,绿正转), 此时可以短触摸方向进行旋转切换,相应的方向指示灯会变色
长按方向开关直到方向灯常亮,此时会变换升压的电压。默认低速,长按后变高速,再长按会低速,如此循环
3、无操作1分钟,自动断电休眠,功耗几十ua;等待触摸方向键进行唤醒通电,由于逻辑比较简单,使用STC 51 单片机就好了。
4、2S 锂电池供电,集成2S保护电路和typec输入5V升压充电电路。2S 7.4V LDO稳压到3.3V给MCU供电。7.4V使用升压方式,将电压提升到23V,28V两档可调电压,给无刷电机供电。
5、转动状态下,触摸方向按键,无任何反应(也就是禁止转动过程切换方向和调整高低速)。此时只有释放启动触摸开关,或者扭力自停开发触发才能停止转动。然后进入等待启动开关或者方向开关处理过程。

主要使用的材料有以下材料
单片机 :STC8F1K08S2
三相有感无刷电机驱动:  MS8828
触控芯片: TTP223E-BA6
大功率升压芯片: FP5207
2节锂电池保护板:精工 S8232
5V升压锂电池充电芯片 :CN3300
以及若干MOS等

下面先拆解

棍子之1,HIOS BLF-2000,无刷电批,自动螺丝机器使用的,寿命极长。

拆开了,全金属的,电机和变速箱,离合器总成。

这个插头接去无刷电机控制器

8线有感无刷电机插头和自停开关插头

离合器的开关,扭力到了会接通一下

棍子之2,来自OPPLE的灯管LED-MZ-6-191,铝基板,做工很不错。

中性色4000K略黄,蛮舒服的色温

三根铝基板,

拆出来了全家福

2835灯珠

下面是改装过程,开了两块PCB( 主板实现 2S升压24-30V,无刷电机驱动,MCU,锂电池充放电保护,触摸开关)(另外一个是铝基板,做TYPEC开口固定的)
手工焊接,调试。

两根管子对比

尺寸38mm

OPPLE灯管38mm

HIOS机芯完美嵌入OPPLE灯管

用M6铜螺丝和圆头螺母做2个触摸开关

人体工程,食指触摸启动,拇指触摸切换正方转开关

装好触摸开关的内部螺丝位置

主板开回来了,焊接好器件,正面

反面

MCU和无刷电机启动

装好准备调试一下,

无刷电机插入,

两个金属片,对应的两个机身的触摸螺母

电机功能调试好了,

装好电池,两节14650 1000mah锂电池

包一下热缩膜,试一试充电正常

做一快铝基板,固定TYPEC插座的。

锁上螺丝,尺寸完美无暇

成品了

最后一步,装好TYPE-C充电口

充电中,红灯

最后是原理图和源代码下载:

网友:
移花接木,楼主真是巧夺天工

网友:
牛,设备肯定也很多hhhh

网友:
没有以前金属外壳看着漂亮了

网友:
这个做工很不错啊,做工规整,看着就舒服,感谢分享

网友:
直式迷你型电动螺丝刀,家用很方便。为什么没有好用的呢,博世威克士等都是1档扭力巨大扭爆塑料螺柱的坑货。难道只能DIY了?

网友:
膜拜大神!这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佩服,技术精湛,做工不错!只是担心这个灯管壳体是否经久耐用?

网友:
有钱可以买一节碳纤维管,这样更加好看更加高大上这个灯的塑料壳估计摔一下就碎了,也没有高大上的颜值。

网友A:
不用做螺帽外漏啊  直接用铜箔贴内部 外部做标记就行了啊    只是说做了落实外漏可以起到防止放桌面的时候翻滚到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做螺帽外漏啊  直接用铜箔贴内部 外部做标记就行了啊    只是说做了落实外漏可以起到防止放桌面的时候 ...

当时有实验过的,圆头螺母的手感和体验更胜一筹,容易找到位置。

网友:
这么大个头,扭力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词穷了:改的真好。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启动调速的?

网友:
这电机真有这么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