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东西是个电阻吗????

楼主(2023-07-06):
这东西是个电阻吗????

网友A:
是导线/跳线,碰巧显示100米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导线/跳线,碰巧显示100米标记

哈,我以为100兆欧

网友:
楼上的是高人

网友:
就是一节电线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

网友:
一根线一根线一根线而已

网友:
掐头去尾,你没说这个在电路板上哪个位置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电阻

网友:
应该就是一根导线

网友:
看着是段导线

网友:
传说中的o欧

网友:
我戴上水晶眼镜仔细看是100米的意思

网友:
二楼见多识广

网友:
正好米数标识在那儿,以为是电阻了。

网友:
啥机器上面的

网友:
戴上激光眼镜看了一下,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