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目前功率最大的焦耳小偷测试,基于TPS61288,输入750mV/5A+,输出功率3W

楼主(2023-07-06):
TPS61288:我还要更多电流!

可调电源:一滴都不剩了~
相位裕量:你看看我?
电感:啊,身体好热,要坏掉了~
低温焊锡:啊,豆浆要流出来咯~

之后更新测试条件和反馈环路补偿在做进一步极限测试。

网友:
这是做什么的

网友A:
这个焦耳小偷用的什么电路和参数?

网友:
再大也是小偷啊

网友:
这不是焦耳小偷,这是焦耳政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焦耳小偷用的什么电路和参数?

图片已经标注方案了,具体电路基本就是典型应用电路,之后调试完成会发出来。
参数就是设计的最低工作电压是600mV,输出功率最大3W。效率不低于60%+

网友:
适用于小光伏板并联升压场合。

网友:
唉,小小的TPS芯片都用不起啊,动不动就超10元每片. 一般的电源类芯片超3元我心里就会打鼓,找便宜的替代方案.
目前主要用芯潭微电子和平芯微电子的芯片方案.

网友:
焦耳小偷是个什么鬼,不明所以

网友B:
这是要榨干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榨干多大的电池

两节新的燃气灶电池并联,不到一分钟直接G。不过是没调整反馈回路的时候,电压一低电流直接失控上15A+,电池不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榨干多大的电池

这电路可以去霍霍镍锌或者镍氢动力电池,做成大功率可充电手电筒,电路原生支持UVLO,可以设定最低0.9V的放电阈值,低于自动停机保护电池。

网友:
暂时我永不上

网友(2025-04-13):
原理图?能给上相关的原理图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