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空调怎么样?院子里刚好有口井

楼主(2023-07-06):
以前看到有人用一种水冷空调,井水用水泵抽上来经过散热铜管,铜管后面有风扇吹风,热风经过铜管附近降温,而铜管的水又流回井里。
院子里刚好有口井,平时都是抽上来洗菜浇菜园子。

楼主:
对了,测了水温,好像夏天一直17-18度。

网友A:
水冷空调最大的弊端是潮湿,吹的时间长了,各种潮湿。

网吧里流行过,吹时间长了,椅子、鼠标、键盘、鼠标垫一坐到那里就感觉湿汽扑面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空调最大的弊端是潮湿,吹的时间长了,各种潮湿。

网吧里流行过,吹时间长了,椅子、鼠标、键盘、鼠标 ...

制冷有效果吧?我准备先装一个房间试试效果,如果效果不错,打算多装几台

网友:
应该不太行,水的比热容太大,吸热放热都很慢,而且十几度的水结果抽水机加热了有20多了,没办法给环境降多少度。
空调制冷剂的温度压缩机出来是很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冷空调最大的弊端是潮湿,吹的时间长了,各种潮湿。

网吧里流行过,吹时间长了,椅子、鼠标、键盘、鼠标 ...

为啥水空调湿度大啊?它又不是带水帘的空调扇。井水(冷水)在铜换热器里面流动,就象制冷剂在蒸发器里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水空调湿度大啊?它又不是带水帘的空调扇。井水(冷水)在铜换热器里面流动,就象制冷剂在蒸发器里面 ...

你这原理跟那加冰的空调扇有什么区别呢?

冷凝水。

网友:
抽上的水来给空调散热鳍片降温

网友:
温差太小没效率

网友:
水空调以前流行过一段时间,倒不是说效率低,毕竟水泵加风扇只有几十一百瓦吧,产生的冷量怎么也得几百瓦了,但是问题出在速度慢,毕竟制冷剂产生的温度只有几度,井水的温度至少也要近20度,所以一个大柜机水空调效果还不如一个小挂机普通空调。
另外一个问题是要有井水,且井水打出来使用过后是浪费掉的,不能排回井里,否则井里水越来越热,还有什么用。

以前还流行过一种用井水给外机降温的地热空调,它至少要打两个井,相隔较远,一个抽水一个回水,空调外机泡在井水里,夏天抽冷水给外机降温,热水排回地下,冬天抽热水给外机升温,冷水再排回地下,也不浪费水也不污染水,这种空调效率很高,但是好像故障率太高,现在也用不多了。

网友:
用两个汽车上的小水箱,一个在上面一个泡井水里面,上面的放屋里后面加风扇,下面的泡井水里面,水下加潜水电泵,通电你就转去吧

网友:
弄点氨水,做闭环管线,抽井水做散热用的媒介,效率会比用井水做冷媒的好许多。就是氨水管道一定注意别泄露了。

网友:
如果是循环的话井里的水也会升温的。

网友:
一个井效果不行,应该用两个井,一个井上水,一个井回水。至于说潮湿应该没有上面3楼说的那么夸张吧。

网友:
只是加上进出水管,感觉好笨重。

网友:
有一定效果,之前上过新闻,某地大规模使用,导致沉降了

网友:
户用问题不大,什么潮湿那是不懂的。现在有现成的水冷空调室内机,潜水泵送水再流回地下。

网友C:
直接铺设地暖管,泵抽水循环,冬天夏天都可以用,效果应该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铺设地暖管,泵抽水循环,冬天夏天都可以用,效果应该不会差

你才是懂行的~

网友:
水冷空调?好意思喊的这么高大上。
湿帘降温效果比你这个好10倍,都不敢称呼“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