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灯也这么容易坏

楼主(2023-07-06):
   卫生间欧普吊顶灯用了一年多坏了直接不亮,一闪一闪的,这个看过去电源板不错怎么就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可能是有灯珠挂了

网友:
工作时间长,所以……

网友:
我攒了不少欧普的3w球泡

网友:
怎么这么容易坏啊

因为天气热啊

网友A:
PHILIPS的LED球泡质量也不行了。

  我买的13瓦特(行货,绝对正品)的PHILIPS的LED球泡宣称用十五年时间,实际用两年出头就挂掉了。

网友:
  换正泰的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ILIPS的LED球泡质量也不行了。

  我买的13瓦特(行货,绝对正品)的PHILIPS的LED球泡宣称用十 ...

那个15年是有要求的,每天多少小时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ILIPS的LED球泡质量也不行了。

  我买的13瓦特(行货,绝对正品)的PHILIPS的LED球泡宣称用十 ...

不能看多少年,得看用多少时间

网友:
用之前要加强散热

网友:
PHILIPS的LED球泡业务好不是
PHILIPS自己做了,

网友:
选择那种超薄加外置灌胶电源的比较耐用。

网友:
不应该呀  欧普还是不错的

网友:
灯珠和电源都要散热良好才行。

网友:
估计跟使用环境有关吧,卫生间比较潮湿。

网友:
体积太小,散热不良,闷骚,所以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