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花钱修睿米f8无绳吸尘器

楼主(2023-07-06):
邻居的吸尘器又坏,上次修过一次电压不均衡。后面充电器坏了,买了一个非原装的充电器。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器问题,很快电池故障。
拆过一次第二次就非常简单

撬开挡板

这里是比较烧脑的设计。网上资料没讲这个圆盖怎么拆,估计90%的人都会搞坏卡扣撬开,其实它是拧开的

拆开外壳是电池组、电路板跟无刷电机

两节电池无电压,记录线序
取出故障电池

没电压故障电池修复应该很多大神知道,之前捅过一次电解液都捅出来,所以这次很温柔的加力,放完气就好了。

用内阻检测仪检测,电池内阻在20-30豪欧之间,lg电池组2012年生产10年还算不错。容量没时间测,能用就行。按理淘宝修电池组的应该也不会认真的进行一致性检测,挺费时间的。
这个内阻仪应该是最简单的四线,检测速度快精读也可以,缺点是数据可读性差最低也只能测1豪欧。自己改了探针。

接着摸出点焊机焊,自己改装ec5插头。没错!可以用汽车宝做电源。虽然内阻比原版降低许多,焊接电流增强了,但是焊0.8的镍片还是很难搞。

点焊前先在电池端快速上点锡,拆电池残留了镍点容易上。点焊完再加一坨锡,确保稳固。

均衡充点电,装好试下机给回邻居,不花钱的维修完美收工。

网友:
真的免费了。

网友:
这样修没意义,压力阀起的压回去没多久又会起来,我试过很多

网友A:
安全阀都顶起来了,这种电池还是换掉比较保险

网友:
这样才叫修理

网友:
LG的电池果然强劲!

网友:
时间太长,电极板塑料老化,建议把电池都换了。点焊工具最好串联大电感,增加续流二极管,避免功率管硬开关击穿。

网友:
电池是大红袍的吗

网友:
很快又会坏的哦

网友:
电池无保护板的吗?

网友:
点焊机很小巧,不错。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新电池才能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阀都顶起来了,这种电池还是换掉比较保险

就是,一个是用不久,最重要的是不安全了

网友:
安全阀动作了,是不是不可靠了

网友:
电池还是换掉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