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点焊机(想法),请指点

楼主(2023-07-07):
偶尔有些小玩具,小家电什么的原装锂电池太水,要么挂掉,要么不耐用。平时换的时候主要是烙铁焊接的,但是这个温度不好把控,焊接时长也比较长,据说会导致电池变差,也实测过,焊接后容量和内阻有一点点变化(测量次数和样本不够,不敢100%肯定)。还有一点非常让人郁闷的是,有的锂电池安装空间太小了,两头焊接后焊点凸出来会导致装不回去!!

于是总想弄一个点焊机,从最早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看起,一直没下手,一个是制作起来不简单,二个没有合适的外壳,3个实际用途可能也就一年用一两次(手动滑稽)。就这样一路看着微波炉变压器从20一个变成60一个,(狗头)。又笨又重,成品现在居然有人卖700多米。得焊多少电池才能回本??

本坛有大佬自己打板做过mos管法拉电容电焊机,奈何大佬愿意分享文件和原理,不提供实物,菜鸟太菜,不会弄。某宝倒是有成品卖,但是那个评价基本是毁誉参半,有人说没用,有的评价有用,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就不想做小白鼠了。

很久很久以前看过一个外国网友提供另一种思路,就是用12V动力电瓶(铅酸),通过一个微动开关直接控制一个大继电器,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实用性又有点折扣(焊接时间全靠微动长短控制)。直到最近买继电器,突然弹出来一个这种延时继电器,可以有多种触发模式,关键还能设置0.01秒-999.9秒,这里我们用0.1秒内控制,岂不是很完美??用微动开关控制触发,延时继电器再控制大继电器,不就可以控制焊接时间么?电流控制,电流控制用不同容量电瓶就行了(手动滑稽),大佬们看看能不能行的通?

我画的草图,凑合看,另一个图就是延时继电器。

说明一下:
1.大继电器采用300A汽车启动继电器。
2.继电器线圈接的二极管和高压电容是尖峰吸收。
3.外接12V供电不使用电瓶12V供电原因是怕焊接(电瓶短路)瞬间电压拉的过低,延时继电器工作不正常。
4.焊接线路采用16平方铜线。

另外再吐槽一下,现在再看这种视频,都是国内一些人搬运的,自己加个字幕就发出来当成自己的视频,完全不提是别人的视频的事。

楼主:
各位,我已经付诸实践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看一下我发的图吧,手头只有0.1的镀镍,电瓶标称90Ah,600CCA,实测320CCA(因为这个原因淘汰的)。0.1的镀镍直接烧断了。中间有一次果然发生了楼上有位大哥提醒的,继电器粘连的问题。当然这个样子肯定没法用来焊接了。自我分析可能几个问题,第一,电流大了,电瓶还是用大了,是不是可以考虑300CCA,甚至摩托车电瓶?第二,是不是我自制的焊针不合格,我是用6平方铜线磨的。第三,楼上有位兄台也提到过的,这种时间继电器控制并不精确,最低时间是0.01秒,我理解成1ms,其实是10ms,焊接时间太长了。第四,镍片太薄了,直接上0.15纯镍或者0.2镀镍,也许可以用。

网友:
自己加个字幕就发出来当成自己的视频,完全不提是别人的视频的事

对的。

网友:
点焊机,是属于几十年用一次,没有又不方便的工具。我也想搞一个,一直没有下手哪种方案。

网友A:
一般12V电源都带有短路保护,不知是否有影响

网友:
前一段时间超级想入手,现在又凉下来了

网友B:
简单点直接用电容存电再放电,根据存电多少来控制焊接电流,我记得之前有做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12V电源都带有短路保护,不知是否有影响

一般的12V电源不行,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瞬时电流。

网友:
成品点焊机价格太高了,楼主的想法值得探讨探讨,用简单的方法点焊18650

网友C:
个人觉得用得少地话真心没必要整一台在那里,真要用可以拿去维修店整...

网友:
刚买了一个12v点焊机,还没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刚刚买了一个。

      小焊点勉强够用。。。

网友D:
找个旧的汽车电瓶应该够用了,不够再并一把电容,控制用继电器估计很快把触点打烂,还是用mos管好点,但大功率的又贵

网友:
一年难用几次。

网友E:
关于电焊机:
1、偶尔用的,千万不要选择电池款!等你想起来用的时候,电池已经挂了!
2、电容款,你要做好炸管的准备。并且,要有动手修好的能力。
3、变压器款,真的是首选。皮实,耐用。免维护。随时能用。

关于楼主的想法:
1、点焊电流KA起步,你那300A的继电器,分分钟触点自己焊起来。
2、外接电源,能提供上千A电流的,价格不会太便宜。
3、解决了上面两个,剩下的都不是问题。

楼主可能对焊接电流有误解,觉得上百A就很厉害了,实际是上千A的电流。

网友:
刚买了一个12v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2V电源都带有短路保护,不知是否有影响

不是用12V电源焊接,12V电源一般不可能带的动。用12v电源控制继电器,昨天图没传上去,已补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直接用电容存电再放电,根据存电多少来控制焊接电流,我记得之前有做这个的 ...

有的,只不过这个太考验技术了,本坛就有人在家拿电容点炮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用得少地话真心没必要整一台在那里,真要用可以拿去维修店整...

比如9.9包邮的小玩意,你拿去给别人修吗(狗头)?但来本坛的人,肯定都手痒,要自己修一修的(滑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旧的汽车电瓶应该够用了,不够再并一把电容,控制用继电器估计很快把触点打烂,还是用mos管好点,但大 ...

应该不太会,汽车启动继电器一天用2-3回,车用10年甚至20年没换过这个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电焊机:
1、偶尔用的,千万不要选择电池款!等你想起来用的时候,电池已经挂了!
2、电容款,你要做好 ...

1.你说的那种是带软包动力电池的,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没当小白鼠,卖家评论和追加评论里有这个问题。
2.外接电源是控制继电器的,昨天图没传上来,焊接动力还是电瓶。
3.我对焊接没有误解,汽车启动电瓶工作瞬间能提供300~2000A电流(示波器抓过2.4排量汽车电流750A)。大继电器问题,汽车启动瞬间电流这么大,也不过配的200A继电器,没听说谁这个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