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这个真没有尿味……拆一个净整幺蛾子的可孚尿酸测试仪(UA03-C)和调码卡

楼主(2023-07-07):
去年的时候,在咱论坛的数码值得买版块看到的可孚尿酸测试仪,一套到手只要10几块钱,血糖测试仪不稀奇,家用的尿酸测试仪这东西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买了一套回来玩。就是下面这个东西,只有两个按钮

尿酸测试仪的背面,电池仓和测试条弹出按钮

测试条的入口,这东西用起来和血糖测试仪是一样的步骤,先采血,然后插入测试条吸入血样,然后等一会就自动出结果

测试仪用的是两节AAA电池供电

壳子是卡扣结构,非常紧,几乎没缝,拆机片插不进去,这是用台钳硬生生给夹开的

主板背面,除了电池弹片,还有一颗24C08做为主机的存储器,用来存储主机的测试结果

主板正面有一块液晶屏,用于显示状态和测试结果

主控是合泰的单片机,主控上边是一颗2301场管

这边还有一颗7121的LDO,LDO和试条插座之间有颗热敏电阻(RT2),用于检测环境温度,然后反馈给单片机对测试结果进行修正(这东西对温度敏感)

压电陶瓷的小喇叭,只能发出滴滴的提示音

尿酸测试的简要科普,尿酸是存在于血液当中的,不是在尿里啊
在这里吐槽一下可孚的尿酸测试仪,测试的结果根本不准,医院的大生化测试的结果是300多umol/L,可孚同时做的测试结果是500多,相差100多umol/L,而且同一滴血样,连续两次测试的结果也相差很多,差值接近100umol/L,简直就是整幺蛾子的一把好手。后来自己又买了怡成的尿酸测试仪,实际的测试的结果和大生化的结果比起来还比较接近,而且同一滴血样连续测试结果离散也很小。看来买这东西就不能图便宜,否则就是自己吓唬自己

下面是可孚尿酸测试仪的调码卡,尿酸测试条的批次不一样,代码也不一样,每用一罐新码的测试条的时候,第一次需要插这个调码卡,让主机知道现在用的是哪个批次的测试条

调码卡背面

卡扣结构,比较好拆

一颗电容,一颗电阻,一颗24C08 EEPROM(1KB)里存储了对应批次测试条的参数

另一款可孚尿酸测试仪的调码卡,这个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

用的是MicroUSB的接口

也是卡扣结构,比较好拆

超长的Micro接口,引脚定义与标准Micro定义不同,板子上只有一颗电容和一颗24C08,我就合计这么长的接口,能不能DIY点什么呢

佛祖说了:管住嘴(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不饮酒),多喝水(猛尿尿,降低血液中尿酸的浓度),余生保证不后悔

EOF

网友:
拆的很仔细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但愿大家尿酸不高,痛苦一般人不知道。

网友:
就这?就这?就这?

网友:
尿酸的溶解性比较差,是尿垢的主要成分。血液中的尿酸过高会造成痛风

网友:
尿酸也有抗氧化的作用,人体缺乏分解尿酸的酶

网友:
哈哈,这个猴哥想当年就在佛祖手上测试过了不是

网友:
想起来在积分商城买过两个血氧仪

网友:
检测差别大是什么原因造成?两个的硬件有差异吗?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玩意

网友:
我就买过一套鱼跃的尿酸和血糖测试仪,结果还行,和医院的检测差不多,现在定期检测!

网友:
尿酸90%是内源性的,人体自己产生的,吃进去的影响不了正常人,然而有代谢疾病的人却是一点也碰不得

网友:
现在各种疾病越来越多了,人对环境的影响太严重。

网友:
话说这是什么原理来测试的?

网友:
原来是血尿酸,长知识了
这么不准的话,也没啥利用价值了

网友:
这个跟医院的相差多少

网友:
猴哥痛风了?

网友:
我还以为要插尿里……

网友:
没看到怎么用呀?是滴一滴尿来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