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本田老思铂睿改安卓大屏的一些事,碰到了一些问题

楼主(2023-07-07):
新人哈,想请教各位大佬,本人是老款思铂睿要改安卓大屏,碰到了一些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我原车是低配的6碟cd,之前改的这个安卓大屏,现在淘了一套原厂高配主机面板和屏幕准备装车,但是这个安卓屏幕非常不方便,副驾驶每次切歌都得伸手去点点点,原厂高配导航是通过面板旋钮和按键操车机的,我想问的是怎么才能让原车旋钮和按键操控后改的安卓屏幕

楼主:
我想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马自达的b钮,但是马自达的大屏导航好像独一档,不是公版,不知道怎么接线,还有一个12p的灯板空位,从12p灯板接出到原车面板,但是灯板是电容式触摸的,原车是机械式按键,这个怎么接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替换掉原车屏幕以后,因为国内厂商做协议盒太垃圾,导致原车屏幕信息不能比较好的显示,我打算把原车屏幕视频信号做输出,安卓大屏是有视频输入的,对接一下,这样在安卓大屏里面的视频软件点开就可以看到原车的画面,这个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这个高配车机是先锋的跟雅8一摸一样,中间带一个小屏幕,低配的黑白屏带6cd

网友A:
楼主这个安卓屏幕看着跟我才换的像是一家的,这玩意有问题,最好问卖家,我的都是问卖家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安卓屏幕看着跟我才换的像是一家的,这玩意有问题,最好问卖家,我的都是问卖家解决的 ...

老哥,这个屏幕没问题

楼主:
这个数码碟盒装上去通过面板切换aux可以链接蓝牙啥的,可以通过原车面板选曲,这是个预留接口,能不能买这个东西接到安卓屏上,白色控就是预留的蝶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安卓屏幕看着跟我才换的像是一家的,这玩意有问题,最好问卖家,我的都是问卖家解决的 ...

这个屏幕没啥问题的,这车冷门,没人愿意做面板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