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族18Pro停留在电池符号不启动-骁龙888 CPU虚焊长时间卡死UFS系统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3-07-07):
坛友@fxpppp 寄修魅族18Pro不开机,卡在某LOGO界面

收到手机后,检测如坛友纸条所说,在电池LOGO界面一直不启动成功,屏幕也是闪屏花的

先拆机,开干,一修机就是爽,里面很干净

此机用的是骁龙888 CPU,俗称火龙888,拆下主板上手术台

再来张特写,现在所见的上层是运存,下层就是888CPU

快克861DW直风枪拆下运存及CPU

把PCBA的CPU焊盘处理好,除胶并拖平焊盘,清洗干净

鉴于火龙CPU,如修好保证以后相对更用得住,这里我用的是217度高温无铅锡膏,超级难焊的,后面可以看到焊接后周边的屏蔽罩的外观明显改变

把CPU DDR除好胶,先植锡CPU

植锡DDR

待焊

吉之荣7700旋风枪焊CPU,因是高温锡,焊接时间延长、温度升高,屏蔽罩烤黄了

再焊上DDR(有人叫上盖或暂存等),屏蔽罩更黄了,十分明显烤得严重变色了,放心啦,不会损坏周边元件的

装屏开机,变化了,不卡在电池符号LOGO了

等了许久也是一直在MEIZU界面,放一边,突然屏显示正常了

猜测是之前一直卡电池LOGO把UFS字库中的系统卡挂了,用收费软件先刷个机看看

刷完后等待开机,屏幕又闪了,发现已经可进系统了,系统的flyme标志出来了

当时已是半夜了,于是乎又放那里,突然又显示正常了,一步步操作进入系统了,主板暂且收工

接下来就要处理屏幕闪屏看清问题了,坛友说有个“朋友”在广州修屏压排,准备寄过去修屏,把电池、摄像头、主板拆下后其它保留,并作好标记

过了两天后收到压好排的屏,不过屏没装好,缝隙还有点点大,达不到工厂标准,或许是我曾在工厂做开发设计要求太高。。。

装上主板测试下压排的屏,能正常显示了

开始主板美容,贴上导热的铜箔纸

CPU面打上导热材料,原主板是没有打的,我为了散热更快,加了散热凝胶,大面积贴上新的铜箔纸以便散热

美容好后的主板,准备组装

主板装回机壳中

装上无线充电线圈

装好后盖,开机进系统,8+256G

装卡测试基本功能,均正常

漫长的维修,看似简单的一个CPU重焊,为了精工品质维修,把细节做好,耗时非常多!
坛友给我送鸡腿来了,哈哈哈!!!
END

网友:
沙发,目测加精,坛友就是给力!
话说都拆修了,为啥不升级一下内存?

网友:
专业维修就是每一步都是专业,看着都是亨受。

网友:
很细致的维修过程。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个只能看看了。

网友:
老板手艺不错!

网友A:
居然还有魅族手机?曾经被魅族狠狠地坑了一下!远离此品牌!

网友:
手艺精湛。我有个三星S8A手机花屏,自己热风枪加焊了一下,结果不开机黑屏了。

网友B:
万年MTK居然也换高通了
魅族,还是做MP3专业,其他不靠谱

网友:
如果是新手,这种高温锡会不会一个没弄好把板子都吹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魅族手机?曾经被魅族狠狠地坑了一下!远离此品牌!

我以前用魅族,愣是活生生学会修手机了

网友:
资深精修师

网友:
买过一个魅族16th给家里人用,没用2年屏幕就漏液了,或许是屏下指纹,家里人用力按压解锁的缘故

网友:
好久没看到S版的帖子了,过来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年MTK居然也换高通了
魅族,还是做MP3专业,其他不靠谱

都换好多年了,。

网友:
2022年了,还有发布火龙888的手机呢,这个坑爹芯片是多少库存卖不出去?
魅族爱用三星B级屏,A屏专供三星苹果,一年以后烧屏,我换了两块屏加电池都差不多可以买到一台新机了。

网友:
“一修机就是爽”,我理解成了“一开始修手机心理就爽”

网友:
过程精细,随着封装的复杂度提升,维修难度也在提升。杂牌小厂工艺上不去,品牌也就淘汰了。有时觉得这些杂牌小厂的做工还不如华强北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