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没有朋友用过SunKeD的99档点焊机?能不能改两串电容使用?

楼主(2023-07-07):
我手里只有两个几年前买的韩国方电容(50包邮)加一个5档的4MOS的控制板,一直没用,最近拿出来用发现点0.15的镀镍效果很不好,要么焊不紧要么烧变色。

现在网上卖的多数是12V的点焊机,问了很多卖家都不能改两串电容使用。本来想再买一个电容的,但是一看价钱涨了三倍!
但是根据 diaojian1230 的帖子9-20V点焊机板改5V法拉电容供电 有些板子是可以像下图这样改的

在黄鱼看到一个板子跟上面的有点像,写的SunKeD Z99,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有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1.这个SunKeD Z99的板能不能像上面的科凯克一样改两串电容供电?
2.这个板用的MOS管是pw014n04tsl,看网上的介绍内阻好像是1.1-1.4,这么大内阻而且只有5个管能点0.15的镀镍不?
3.网上很多类似的12V 6管以内的板都声称最大电流只能300A左右,超了会烧管,这种板这么脆弱吗?我用同事的褔䘵克钳表600A档位测不到手里的4MOS板点焊时的电流,应该是时间太短了,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测出两串电容放电时的电流?上面的这个SunKeD Z99的板声称可以测电流,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A:
是1.5镀镍还是0.15镀镍啊?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黄铜的导电能力不行,与铁差不了多少,要用纯铜的才行。

网友:
提高控制板工作电压,可以使MOS管的导通内阻降低一些,但程度有限,不会有质的改变。

网友:
还有,点不了0.15厚的就点0.1厚的好了,也能用,实在嫌不够,就在0.1的上边再点层0.1的,相当于0.2就肯定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5镀镍还是0.15镀镍啊?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不好意思是0.15

网友B:
坛子里这么多开源的,自己做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这么多开源的,自己做一个呗

焊工不行,成品的好像又要买铜排,成本太高了,为了一个手电钻已经花了大几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工不行,成品的好像又要买铜排,成本太高了,为了一个手电钻已经花了大几百了 ...

说几点你理解有误的地方:
1、市面上绝大多数利用两串超级法拉电容供能的DIY点焊机,控制板多半是12V供电;
2、两串超级法拉电容供电一般不超过5.6V,输出电压不高于5.5V;
3、控制与MOS一体的控制板,一般都会挑选内阻不高于2Ω的MOS并联,关键点不是内阻而是关断时间;pw014n04tsl应该是40V100A的MOS,一般内阻为1.3-2mΩ左右,那么并联应该低于30nC,性能还不错。
4、点不了0.15mm厚度的镀镍、纯镍片,原因一般是点焊线、笔、焊针。一般来说,焊针输出400A足以点牢固、焊点美观。

------另外,你如果有LUSC2.8V3000F电容,那么控制板、MOS、铜排、焊线与笔应该不会超过500米。

把余大师的链接给你,你自己找他配,或者让他帮忙组装一套,价格不贵:
【闲鱼】https://m.tb.cn/h.5bccySy?tk=CHexdHIX5z3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储能点焊机铜排定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工不行,成品的好像又要买铜排,成本太高了,为了一个手电钻已经花了大几百了 ...

要想省钱又省事有办法,用4个这种2.7伏3000F电容串联,拼多多16.2元一个带螺母,用0.8厚的铜片连接,6组2.5伏均压板(用其中4组)18元一块,再买一个图片所示继电器式点焊机,199档的,82元一套,全套总共不超过180元,点焊0.2纯镍片轻而易举。

网友:
你原来的那两个电容可以把它卖掉,这样不需要加多少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省钱又省事有办法,用4个这种2.7伏3000F电容串联,拼多多16.2元一个带螺母,用0.8厚的铜片连接,6组2 ...

我问一个卖家这个继电器最快响应时间是多少,他说0.5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一个卖家这个继电器最快响应时间是多少,他说0.5S

他说的应该是两焊笔接触到焊片后到自动通电焊接的延时时间,我的感觉也是0.5秒左右。那些内部各处的响应时间是不知道的,应该多少你也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只要知道最终的焊接效果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工不行,成品的好像又要买铜排,成本太高了,为了一个手电钻已经花了大几百了 ...

铜排找报废的配电箱"拣"点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排找报废的配电箱"拣"点就够了

报废的配电箱可以随便去拣的吗?别让公安局逮了去,这个主意太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应该是两焊笔接触到焊片后到自动通电焊接的延时时间,我的感觉也是0.5秒左右。那些内部各处的响应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几点你理解有误的地方:
1、市面上绝大多数利用两串超级法拉电容供能的DIY点焊机,控制板多半是12V供电 ...

不错的店家,收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想省钱又省事有办法,用4个这种2.7伏3000F电容串联,拼多多16.2元一个带螺母,用0.8厚的铜片连接,6组2 ...

这个好像比较奇怪啊,用继电器,那个像是工厂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比较奇怪啊,用继电器,那个像是工厂用的

是启动汽车的起动电机用的,每辆烧油的汽车都有的。

网友:
感觉还是二手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点焊机价格实惠皮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