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坐垫拆解及暴力矫正,折腾半天也没能把它全拆开,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23-07-07):
某天突然发现渣渣公路车的坐垫好像有点向左侧歪,遂拆下来研究看怎么校正
开始没想拍照,拆下来的时候还是拍下发帖吧,毕竟还要请教大家,这个怎么全拆开

先来个全家福

肉眼可见这钢架左右高度不一样

原本想把钢架拆下来校正,结果底壳螺丝拆完也拆不下来
前端只能开到这样

中后部也撬不开,难道中间有打胶
PS:担心撬破,没全火力输出

钢架前后是穿在塑料底壳上的

只能暴力了,用扳手来校正,压高抬低

结果使不上力,再上大锤,火力全开,省N个80

掉点漆皮不是问题,目测校正成功!

装上固定座

它是这样夹持的

一个方螺丝管上下两端

搞定收工

校正还算成功的,但就是不知道座垫的塑料底壳怎么拆下来,有大婶能指点一下么?谢谢先!
能无损拆开的话,偶还打算挖个通孔、加点泡棉、改蒙真皮,只是想让下面更幸福一点

网友:
建议换个座

网友A:
这种不懂。以前老式那种、有两个弹簧支撑的就拆过。。。

网友:
多面手,样样都精通!

网友B:
这两根钢丝可硬,楼主有力气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根钢丝可硬,楼主有力气

不能叫钢丝了吧,那么粗。

网友:
挖个通孔。。。楼主你想干什么?难不成是某种片子看多了,要改个骑行快乐座?

网友:
这个座垫坐着磨腚不

网友:
我还是喜欢那种传统比较宽的坐垫虽然看起来比较土。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
坐垫的固定塑料支架,是一体成型的,装配的时候,是用专用工具,把那两根钢条,放塑料固定座的对应孔
里面的,
你算算这两根钢条要承受多大的力,就知道为什么你没专用工具为啥拆不开了。
如果这钢条能够变形,两个原因,
第一,你选错了坐垫,承受不了你的体重。
第二,钢条材质太差。

楼主:
坚持抠门,不坏就不换

网友:
元首兄是展现暴力美学啊!

网友:
有弹性的呀。

网友:
螺母要拧紧,不然鞍座歪了就机会插菊

网友:
你这十八班武艺都用上了!

网友:
这已不是钢丝了,是钢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能够矫正,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懂。以前老式那种、有两个弹簧支撑的就拆过。。。

偶也是第一次拆这玩意,内部结构还没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