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电子大白通电即炸毁方形保险导致全屋跳闸停电 险些坐断尾龙骨 哈曼卡顿琉璃3电源炸机

楼主(2023-07-07):
求助

收了个通电没任何反应的哈曼卡顿琉璃3,harman/kardon aura studio。废了三根指甲扒下来了网罩,拆下来电源板换成前面买的断成三折勉强修复的板子试了机,其他的还能用,确实电源出了问题,输出0v,本来应该是24v的。看了一圈,没啥明显炸机的元件。最后发现220v插座旁边的黑色长方体两侧板上有点发黑,T3.15A250V,搜了下是延时保险?量了下,确实开路了。直接某宝,不贵,就是纠结牌子。买了10颗,到了,兴冲冲换上。由于对电老虎的恐惧,我都是拿着泡沫纸在面前挡住的。插座,打开开关,还未来得及坐下来,噗的一声,全屋黑了,我吓得一下子坐到地上,尾龙骨时不时穿来痛觉,已经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坐凳子的了。同时一股很电子的味道直冲天灵盖。摸黑找到了手环,用它找到了手机,把几乎所有开关都关了,这货的插头也也拔了,再把空开开开。新的保险直接击穿出一个洞,周围一圈都熏黑了。得亏我还未接主板,想着测出电压正不正常再插,结果炸了。然后不敢动了,又不会检测元件,不懂怎么下手,万用表只懂电阻电压和通断档,只能来坛里求助了,让大伙见笑了。求助大佬们,这是哪里出了问题?网上说是有短路,电流超出3.15A了。但不知道要怎么测哪里。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学好电子学基础后,再玩这个,否则真的有危险。最起码,找些开关电源的资料自学下再动手修这个。

网友:
专业的事情专业人员干

网友:
没把电子大白炸成电子大黑就很幸运了

网友:
小白你好,保险坏了,不能换保险。
想想他为什么坏。
尤其是这么重新上电以后,要换一大片。

网友:
既然知道测保险好坏,那就说明多少有点基础。既然有点基础就应该知道保险开路,肯定是后边有问题才开路,不可能无缘无故保险开路。所以要先找到并修复后方问题再换保险。

网友:
楼主这标题很吸引人啊

网友:
烧保险必有短路

网友:
既然白就小心,知道串灯泡或过流开关重要性了吧

网友:
电源没必要修了吧,换一个不好吗

网友:
你这个烧保险连后级有没有短路都不测一下,也不用灯泡大法,直接上电有点勇

网友:
楼主猜对了开头,猜错了结局

网友:
开关电源烧保险,最好串应该100W的灯泡在220V那里,避免二次炸管!

网友:
炸机的,要好好检查一下再上电啊

网友:
技术不行,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操作不当还会继续炸。你又不知道故障在哪里

网友A:
没有基础修电源还是比较危险滴,昨天修康佳主板没注意地线头掉到主板上也是烟花四起,习惯就好

网友B:
首先你的勇气可嘉!但要注意安全!一般烧保险的开关电源,多少是有故障了,很少是单独烧保险,换完保险就好了的。看你的这种烧保险的状态,应该是高压短路,重点检查压敏电阻、整流桥等。换好元件后,应串联100W左右的灯泡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基础修电源还是比较危险滴,昨天修康佳主板没注意地线头掉到主板上也是烟花四起,习惯就好。 ...

所以不敢接主板啊,先空载。不然被吓得主板可能都摔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勇气可嘉!但要注意安全!一般烧保险的开关电源,多少是有故障了,很少是单独烧保险,换完保险就好 ...

没法子。其他都没看有外观有异常,以为只烧保险。谁知道这么猛?下次加个空开到排插上,免得冰箱也停电了,压缩下波及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勇气可嘉!但要注意安全!一般烧保险的开关电源,多少是有故障了,很少是单独烧保险,换完保险就好 ...

还得认认哪个是你说的那两种元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