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诡异的花洒软管漏电,哪位大神能给分析分析。

楼主(2023-07-07):
昨天洗澡,花洒金属软管碰到手臂有麻麻的感觉,用手抓没感觉,碰到后背也是麻一下。这漏电太诡异了,因为花洒没接任何电器,上面是太阳能和凉水桶,下面一个混水阀,用涨丝装在墙上,都没有电气连接,太阳能上水管缠着伴热带但根本没插电。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花洒软管对地面有50v电压,地面干燥时电压只有5v,墙面对地无电压。拆开墙上的插座(离花洒3米左右)没发现漏电,于是断开总闸,诡异的是花洒软管对地面仍然有50v电压,最后没办法了从花洒软管接了根地线到地,问题解决。但是仍然不明白到底哪里漏过来的电呢?哪位大神能给分析分析。

强调一下,没有电热水器,没有接任何电器,太阳能热水器也是最简单的那种,不插电的。

网友A:
会不会是打螺丝的时候打到里面电线了?我有次就打到过,灯的线

网友B:
既然,断了家里的总闸,仍然带电,那就是邻居的事情了。

去楼梯道,把整个楼道的总闸断了,再测量。不行,就拨打95598.不解决,不让走。

或者 ,拉个地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打螺丝的时候打到里面电线了?我有次就打到过,灯的线

断了总闸还带电

网友:
应该是某个地方漏电传过来的。

网友:
漏电一定要查出原因,否则太危险了。

网友:
地线带电呗,你家的地线就是假地线,没有真正接地,浴室地面才是真地线。

网友:
这个麻烦了,沿水路查查

网友:
如果你家总闸断了还有电,那十有八九是邻居家哪部分墙体漏电,墙体湿水后导电造成,给整栋楼断了试试看看吧

网友:
想想你们家浴室的水最可能渗到哪个邻居

网友:
感觉市地线带电了

网友:
难道是太阳能发电吗?

网友:
隔壁特么的把地线接自来水管上了吧

网友:
一个是有可能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金属桶搭接到楼的避雷金属钢筋网,又有人把地线接在这上面了。老式楼房很多是这样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断了家里的总闸,仍然带电,那就是邻居的事情了。

去楼梯道,把整个楼道的总闸断了,再测量。不行, ...

会不会邻居家零地接错了

网友:
断了闸仍然有电,说明电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如果是明装电线,那也不可能打到墙壁里面的电线。可能是地线带电。

网友:
楼上各位分析的都有道理。可以按照他们说的依次排查。

网友:
这种漏电一定要查出原因,否则比较危险。

网友:
不一定是漏电,除了漏电,有可能是你的花洒需要接地线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不插电怎么自动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