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拆一个磁保持继电器HX9001

楼主(2023-07-07):
上面的红黑线是继电器线圈引线,输入直流电分正负极,极性相反的电压脉冲可以让触点通断并保持,不需要持续供电。

下面是导通状态

下面是断开状态

触点上貌似还有双金属片?

网友:
电表上用的吧

网友:
哪里用的继电器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这个比较好!线圈不用一直通电了。

网友:
很少见的元件。

网友:
这个东西好!

网友B:
这种继电器比较少见,挺不错的,不用一直通电维持,就是驱动方式要转换正负极。

网友:
利用磁和簧片的弹性达到了长期的状态保持。

网友C:
这种磁保持继电器给电压信号就能一直保持闭合状态,那怎么断开主回路呢?再给一个电压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继电器比较少见,挺不错的,不用一直通电维持,就是驱动方式要转换正负极。 ...

还有双线圈的,共地,一个线圈开,一个线圈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磁保持继电器给电压信号就能一直保持闭合状态,那怎么断开主回路呢?再给一个电压信号吗? ...

控制电压线圈正反相 ,老的电能表上用的,控制电压线圈正反相 ,老的电能表上用的,控制电压线圈正反相 ,老的电能表上用的,

网友:
很多地方用。最常见的是公共厕所小便池使用的光电感应式水阀。

网友:
中间的白色机构,可以依靠自身的结构保持自锁,相当于 电磁铁 加 一个 普通的 切换开关。时间长了, 机构磨损,会不会 有影响?

网友:
谢谢分享,奥秘在白色机械机构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这个比较好!线圈不用一直通电了。

这个比继电器省电,不要保持电

网友:
我买的一个钛酸锂电瓶上带了一个施耐德的磁保持继电器,做工很好。

网友:
还有这样的继电器,第一次见

网友:
类似开关,正向给一个电脉冲就是按开了,反向给一个电脉冲就是按关了。

网友:
这个我拆过,但是忘记是i什么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