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数码之家打开页面很慢,是不是这个扩展程序的缘故

楼主(2023-07-07):
数码之家打开页面很慢,是不是这个东西的缘故

显示“正在等待扩展程序,一键分享到钉钉群”。

但是其他如淘宝等等网站,就不显示这个,或者显示得很快闪过,
是我们数码之家的原因吗?

解决了,到扩展中心,把这个扩展到钉钉群,删了,
一切都太平了,速度正常了。

网友:
你中毒了吧?我没发现,数码之家打开很正常。
系统,WIN11专业版。

网友:
我也没发现存在这个症状。

网友:
自己的原因别赖网站不好使!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看下是不是扩展程序导致

网友B:
看看有哪些垃圾扩展一个个关了试试呗

网友:
1、建议用原版浏览器,比如系统自带的Edge或Chrome
2、关闭浏览器的加速功能,大多数情况下会拖慢速度(除非你用了一些小的宽带接入商或在国外)
3、可以先关闭浏览器去广告插件试试、还有你图上显示的一键分享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看下是不是扩展程序导致

像是这个扩展程序。
也不知哪里可以关闭。

楼主:
刚刚用谷歌浏览器,浏览数码之家,
居然这样,
接近乱码的样子了。
这是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哪些垃圾扩展一个个关了试试呗

的确是,我将扩展里面的那个东西删除了,
一切都很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我将扩展里面的那个东西删除了,
一切都很爽了。

哈,什么是扩展,你在偷偷上网它在偷偷看着你上网

网友:
以前用联通宽带,晚上7,8,9点左右的时候会慢一阵子,也不是经常慢,无规律的偶尔慢一下。

最近换成移动千兆宽带了,还没发现慢。

网友:
应该是楼主电脑问题。移动100M宽带正常上网,未见异常加载,除了IP经常被网站屏蔽

网友:
非IE浏览器都没问题。

网友:
速度正常啊

网友:
浏览器换谷歌,,试试会不会快些,,,大家都是秒进

网友:
我都不机道喃们在说啥,我又OUT了

网友:
360系的软件,估计是鲁大师或者360装的

网友:
学习了,其实在安装系统后就关闭了不少不用的功能,清理系统。

网友:
我用EDGE 不慢,换个浏栏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