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PD,QC诱骗器真的有点东西

楼主(2023-07-07):
一直对诱骗器没多大兴趣直到买了天马直流风扇发现适配器1.5A头子巨热,拆开看过做工也过得去后级肖特基镇流效率不高,后来换了个2.5A的牌子适配器也是发热巨大,然后想到了手机充电头都是同步镇流效率高不少发热肯定低的,先前买了个纯PD诱骗器本来都可以使用了的,可是华为40W的USB口和其他UsB口带快充的不行没反应,后来想想Pd的大部分都是C口的,干脆一步到位在买个所有协议都支持PD3.0/2.0、PPS/QC4+、QC3.0/2.0、FCP、AFC,这个就高级了把最高输出10V的华为骗出来了12V电流可以拉到接近4A,就是卖家锤子嘻嘻的握手芯片被打磨了不知型号了。

网友:
电源功率小了 吃不消啊

网友:
都这年头了,拍个看得清的图有这么难吗

网友:
打磨了也猜得出来吧,,,一般都是用ch224k

网友:
有个协议芯片。

网友:
楼主普通话不太好吧。前、后鼻音分不清。整流写成镇流了。另外,是没对焦还是手抖了,两幅图片怎么都不清楚?楼上都说了,这方面有关协议的事儿,归协议芯片管。诈骗的事儿,应该是通过单片机来实行了。

网友:
还是华为荣耀手机拍的?

网友A:
由于保密原因该照骗清晰度为上世纪水平。
这种焊接的不如拨盘开关和按键的方便。

楼主:
统一回复这手机拍照就是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锤子嘻嘻?

方言就是骂他掖着藏着

网友:
有可能像电压表头,出厂单片机没型号。楼主的是TypeC三代新款,我买过一代QC3鼠标USB头,按钮手动没存储记忆,二代也是USB大头,和楼主都是电阻跳线设定。

网友:
拍照都拍不好

网友:
直接搞个配套的电源,方便些吧?

网友:
诱骗器还是好用得,谢谢分享

网友:
没用过那玩意儿,平时的充电器都是手机送的

网友C:
我的天马风扇电源头子没感觉烫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保密原因该照骗清晰度为上世纪水平。
这种焊接的不如拨盘开关和按键的方便。 ...

这种适合一次设置长期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马风扇电源头子没感觉烫手啊

你开的一档最小风吧,买了的没几个不说头子不热不烫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的一档最小风吧,买了的没几个不说头子不热不烫手的

开的默认档,6挡,我好像买了就用这一个档,在空调屋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