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出几个SM3267AE主控64GB优盘

楼主(2023-07-07):
出几个SM3267AE主控64GB优盘

3267AE单贴英特尔HET颗粒,稳定兼容性不错,颗粒体质好,过跑圈,PE盘首选。速度如下
G2版型透明壳,蓝色LED灯,5500家元
写保护版透明写保护塑壳,6500家元
差的1000家元到我的杂物贴拍
包邮非偏远

网友A:
SM3267AE 这个主控是不是速度被限制了呀? 只可以跑到 100M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3267AE 这个主控是不是速度被限制了呀? 只可以跑到 100M以下?

要看贴的啥颗粒,棒子的颗粒写速度100多,英特尔的颗粒速度都不快,主打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贴的啥颗粒,棒子的颗粒写速度100多,英特尔的颗粒速度都不快,主打稳定 ...

大佬 你为啥不做大容量的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3267AE 这个主控是不是速度被限制了呀? 只可以跑到 100M以下?

3267是第一批支持USB3的U盘主控,典型速度是读写144/65左右,这个速度看着很正常,超频可能快些但是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67是第一批支持USB3的U盘主控,典型速度是读写144/65左右,这个速度看着很正常,超频可能快些但是没必 ...

支持USB3的U盘主控 ?USB3 指的是usb3.0吗? 我这几天在论坛学到了一些知识 原来2246xt是sata 硬盘的主控 为啥这么多大佬把这个主控制作成固态U盘呀?
还有
目前有哪些主控是主流的 制作 固态U盘的主控呀 ,我去淘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67是第一批支持USB3的U盘主控,典型速度是读写144/65左右,这个速度看着很正常,超频可能快些但是没必 ...

我想买一个 固态U盘  128G以上的 你推荐一个给我呗 我现在小白一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USB3的U盘主控 ?USB3 指的是usb3.0吗? 我这几天在论坛学到了一些知识 原来2246xt是sata 硬盘的主控 ...

USB3一般指的是所有3.X正式版本的协议,不管3.0还是3.20都算USB3标准,按理说应该是叫Universal Serial Bus rev.3.xx

用2246XT加一个SATA转USB的桥芯片主要是为了尽量释放性能的同时方便外部存储,因为SATA一开始就不是设计为外部插拔用的,SATA接头的插拔寿命也很有限,虽然说有eSATA这个接口但是已经凉透了

主流固态U盘主控大多都是2246XT或者2258XT,省电省钱省地方,从功耗、速度、温度和体积来说比较推荐2246XT+MLC方案,靠谱的很

想买的话直接去U盘板块找对应的帖子,交易板块也有,随便买一个先玩玩呗

提示一下:USSD方案超贵,128G现在成品价可能100以上甚至更贵,如果非要追求速度和体积的话折中方案最好的还是M.2+硬盘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3一般指的是所有3.X正式版本的协议,不管3.0还是3.20都算USB3标准,按理说应该是叫Universal Serial Bu ...

ussd 是不是最稳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sd 是不是最稳定的 ?

速度最快,参数最狠,价格最高也最烫,稳定与否目前不好说,功能肯定没有U盘主控多

楼主(2023-08-24):
本帖继续出

网友:
这个可以量产几个分区呀

楼主:
@t w t 212 是制作成启动光驱么?
界面挺好看
外壳可以选择透明塑壳或者金属铝壳
wechat_upload169319183564ec0e9b5ae0c
wechat_upload169319183664ec0e9cd45cf

楼主:
已发货,感谢支持!~~~

楼主:
PE优盘继续出

楼主:
山东的坛友,已发货。感谢支持~~~

楼主:
河北的坛友,已发货,感谢支持~~~

网友(2023-10-20):
NS1081+EMMC/emcp不错便宜量足

网友:
我想要那个带写保护的,你那个杂物贴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