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反向DIY,便携的锂电钻加装不便携的电源线供电

楼主(2023-07-07):
手中的锂电钻只有一块电池,随时出现正在加工零件就没电的情况,看到坛里有大神改了一个电线供电的,我也改一个。
再遇电池突然没电的情况,可以用DC口继续供电使用。效果还不错,如下:

网友A:
这是买了个电池外壳改的吗

网友B:
肯定不是原装电池改的,这样改电源功率必须要大,不然带不动

网友C:
电池款的电钻确实方便,但如果附近有电源,用有线的也不错,起码不影响工程进度。

网友D:
电源的功率一定要保够,不然力不足。

网友E:
话说,有一种叫快充的技术。
拿起用,放下就冲,很是方便。

网友:
你用的啥DC电源,瞬间大电流撑得住么?

网友:
这个插座好像不行

网友:
我有个服务器的电源,早就想这样改了。

网友:
嗯 嗯  我也想這麼改的

网友F:
需要电源功率足够大,要不带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需要电源功率足够大,要不带不起来

这电钻也不用多大功率的电源,充电钻就是为了解决电线的束缚,不够用只能说电钻或者电池不够好

网友:
电钻,电动螺丝刀   洗车机   电池空壳 哪卖?   备一个改有线供电。。。。

网友:
我告诉你 这个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我就体验过,请不要瞎改,
  像我们装修用的话   经常放螺丝堆或者钉子盒里   你懂的

网友:
只要电源功率够,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买了个电池外壳改的吗

是的,外壳6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原装电池改的,这样改电源功率必须要大,不然带不动

用明纬S350-27改的可调压的电源供电,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款的电钻确实方便,但如果附近有电源,用有线的也不错,起码不影响工程进度。 ...

是的,这样也不用担心用着用着突然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功率一定要保够,不然力不足。

我用明纬S350-27改的可调压电源供电,效果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有一种叫快充的技术。
拿起用,放下就冲,很是方便。

您说的这种技术应该不便宜,还是我这个物美价廉,外壳6元+DC头3元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