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步微风电扇把永磁体换成铝环可行不

楼主(2023-07-07):
家里有同步微风电扇,哪里都好,就是不能调速

今天突然有个想法,这东西是永磁体作为转子的,而异步电机是铝环做的转子
能不能把这个微风电扇里面的永磁体换成了铝环或者铜环啥的,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当作异步电机来使用了?
是不是就可以用串联电容或者电感或者可控硅调速了?
能不能简单把这个里面的黑色的永磁体换成铝环或者铜环?
有没有哪位老大搞过?
危险操作,我不敢尝试

网友:
用铝环做的转子的那个,是因为里面定子产生有旋转磁场,铝环异步随动

网友:
估计难,这个转子在外面,而且估计磁场也是很弱的,这个磁场也不是旋转磁场吧

网友:
异步电机里铝环是当线圈用的,还需要铁芯,你这光换个铝环没铁芯没极性如何转?永磁体是有极性的。

网友:
不行的,怎么匹配是个问题

网友:
结构都不一样,同步电机改不了异步电机,想调速除非你用变频器

网友:
你不如买个变频器来调速来的方便,不管你怎么搞,这种交流电机转速都是和电源频率有关的!

网友:
应该不行结构不一样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铝环或铜环中涡流形成的磁场达不到驱动扇叶的强度,难以转起来遑论调速了。

网友:
可以买个直流无刷电机的电风扇,可以微风,也可以大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铝环或铜环中涡流形成的磁场达不到驱动扇叶的强度,难以转起来遑论调速了。 ...

您是说这个线圈的功率不够大,还不足以驱动那个铝环转子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这个线圈的功率不够大,还不足以驱动那个铝环转子对吗?

电机转动依靠的是电流所受到的力来推动,环形永磁体内部存在产生磁性的环形分子电流,换做金属环后其中的因为定子磁场变化产生的感应电流需要达到永磁体内部环流的程度,转子才会同样的转动,然而金属环要产生如此大小电流通常要铁芯来聚拢定子的磁场强度~就如吊扇的转子有铁芯/普通电机的转子都有铁芯一样,而没有铁芯的单纯的金属环产生的感应电流就小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动依靠的是电流所受到的力来推动,环形永磁体内部存在产生磁性的环形分子电流,换做金属环后其中的 ...

好的,学习了,感谢您的指导,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
肯定是不行,理论上就不可能,不然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