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维修达人请进,紧急求助松下空调面板接线

楼主(2023-07-07):
家中的空调面板是松下RD503DX1的,很普通那种,不智能。老早就想换一个带wifi功能,能远程手机控制的。

于是逛小黄鱼,偶得一朋友的面板,型号RD503DX2,刚好是带wifi的,液晶屏坏了,处理。下手。。。

之前在网上找资料看了看,家中空调可以支持上述两种面板的,也就是DX2和DX1仅是带wifi与否,其他功能都一样的。收到货后一看,dx2的接线引出了4个(5v、gnd、r1、r2),其中还把5v和gnd接了两根线,我家中原来面板里面,就只有两根线(r1和r2),量了量是16v。这就郁闷了,这5v和gnd接哪里呢?不是说好的通用吗,这咋通用?

楼主:
有达人知道怎么接线吗?在线等,跪谢了。。

楼主:
说明书倒是写了接室内P板,这个室内P板是个啥东东,咨询卖家,没听说过。

难道这个5v和gnd单独外接一个电源吗?还是说整个电源模块,把16v引出一段,降压到5v,单独接

楼主:
有说明书,写的也不仔细,室内P板?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A:
Power的缩写,电源的意思,是室内电源板吧

网友B:
两种供电方式任选的吧,一是找到电源板的5伏单独供电(4线),二是由控制板载波供电(2线),wifi版的可能电流较大控制板供电不足需要单独供电,如果控制线没有单独穿管道的话换线就困难了。

一,平替看遥控器是否正常使用,如果不显示那么需要换线或者从旁边电源开关或插座上引电源过来变压5伏后接入。
二,自制载波线,10K电阻串入控制线内,从主机引出+5伏电源用电感隔离控制信号并入控制线(参考早期宽带ADSL分离器),这就成了两根线,到控制器端再分离电源和信号分别接入即可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ower的缩写,电源的意思,是室内电源板吧

会不会是"PANEL"?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供电方式任选的吧,一是找到电源板的5伏单独供电(4线),二是由控制板载波供电(2线),wifi版的可能 ...

说的好复杂哦,我一小白。是不是就是从16v单独引出两根,然后用个降压模块,将到5v,然后接那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的缩写,电源的意思,是室内电源板吧

室内电源板,好像没有这么个东东,唯一就只有两根线引出,测量1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PANEL"?

================

看说明书上写的室内p板,应该有个5口的对应插座,但是这个板真没有,哎,郁闷了。

说的通用,这咋个通用法啊。

搜索了整个圈,没有任何关于这控制器的接法,哎,咨询售后,也说不清,或者不给你说。

让我们diy咋搞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PANEL"?

================

翻译过来就是室内板板?

网友D:
说明书上写着4芯线 我觉得是室内机主板来的,你线看看室内机主板有没有cn-cnt座,前面的坛友说得有道理,老款面板是数据电源共用双芯,后来可能增加功能,wifi电压额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上写着4芯线 我觉得是室内机主板来的,你线看看室内机主板有没有cn-cnt座,前面的坛友说得有道理,老 ...

你或者找个手机充电器额外给面板5v,功耗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或者找个手机充电器额外给面板5v,功耗很低的,

好的好的,今晚就试试。

另外,我看两个面板的pcb,那个单片机版本不一样,要换的话,是不是也要把单片机换下来呢?
单片机控制程序?

网友E:
之前的电源的正负极线 同时也兼顾协议控制信号传输的    WIFI的板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单独的 找人家WIFI面板的看里面是几根线到主机的就可以了

网友F:
看起来两款电路一模一样,不出意外的话,4针接口中应该有2个针和2针接口是直通的,就像楼上说的,WIFI需要大电流,靠0.75平方的线引出10米绝对会有很大的压降,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G:
用一条四芯线连接室内风囗主板上cn-cnt 接口 前提是你的旧线控的线能带出来更换新线。说实在那个wifi功能没什么用,没有比遥控器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的电源的正负极线 同时也兼顾协议控制信号传输的    WIFI的板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单独的 找人家WIFI面板的 ...

到主机找几根线,确实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两款电路一模一样,不出意外的话,4针接口中应该有2个针和2针接口是直通的,就像楼上说的,WIFI需要 ...

昨晚试了一下,原本引出的两根线,再单独接个降压模块,引出5v到wifi,此方法不行,启动不了。机器报故障。但是单独提供5v供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一条四芯线连接室内风囗主板上cn-cnt 接口 前提是你的旧线控的线能带出来更换新线。说实在那个wifi功能没 ...

确实要从主板引线到接线盒很麻烦。遥控器的话功能不行,跟面板差不多,主要是想增加几个实用的设置,好像wifi版可以实现,所以才有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