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是锂电池保护板吗?多少V?

楼主(2023-07-07):
昨晚溜达路上捡的,知道是电池保护板,锂电池还是其它电池?3串12V的吗?

经过坛友指点,大胆的找出三颗垃圾18650怼上,充放电正常,充满12.6V转绿灯了,没坏就行。

网友A:
三串保护板,至于是铁锂还是三元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串保护板,至于是铁锂还是三元就不知道了。。。。。。

我还想弄些18650怼上,做个12V大移动电源,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弄些18650怼上,做个12V大移动电源,应该不行吧?

可以试以下的。。。。。。

网友B:
三串保护板,基本都是三元的,而且还带加热,带温度探头,不错不错

网友C:
看那个那么多脚的IC,应该没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串保护板,基本都是三元的,而且还带加热,带温度探头,不错不错

要是我用普通18650怼上,充电电压与放电电压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个那么多脚的IC,应该没锁吧?

滚边拉去,要是带锁不就废了

网友:
P3S-10A 三串10A的

网友:
一般来说多数都是三元的,

网友:
两个探头+温度开关,还带加热?防止冬天温度低用不了?

网友D:
板子做工不错,竟然还带电池加热,找3节3.6V的18650接上,然后用12V锂电钻充电器看能不能充电,不能充电的话是铁锂保护板,如果板子是好的话。

网友E:
板子不错,先试试锂电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我用普通18650怼上,充电电压与放电电压一样吗?

多半都是4.2v呢,如果不知道,就三串18650上去,充满自己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不错,先试试锂电呗

有时间我串3颗18650试一试,要是能用没坏就DIY个大移动电源,就是感觉电流小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都是4.2v呢,如果不知道,就三串18650上去,充满自己测一下

恩,有时间我串三颗18650试一试看看,希望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做工不错,竟然还带电池加热,找3节3.6V的18650接上,然后用12V锂电钻充电器看能不能充电,不能充电的 ...

串3颗18650试一试,希望没坏

网友:
赚了赚了啊

网友:
三串一般是三元